[综合] 纯手工、实木打造……

楼主(2021-01-12):
因为需要用到一个三相电机,为了方便连接电源,需要一个三相插头,网购了一个,结果拍错了,尺寸不对,插不上。又不想再花钱了,遂尝试用木头自制,反正喜欢折腾。下图就是成品,外观粗陋,也没打磨啥的,但是能用。一次成功。做这个东西的意义不在乎其本身,而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但愿能把坛友的奇思妙想勾引出来。就这么多,下面直接看图吧。

网友A:
就怕电流大了发热有危险。

网友:
受潮了也很危险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我很担心楼主的安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担心楼主的安危

放心,干燥的木材对于低压系统,就是绝缘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担心楼主的安危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

楼主:
是的,所以它的使用条件就是保持干燥。室内使用,并且周围没有任何水源,所以还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电流大了发热有危险。

一台几百瓦的小电机,无需担心。这插头是采用32A制作的。

网友C:
木头绝缘性能不行,三相电相间电压是380V,还是小心一些的好,安全无小事,万一雨水淋湿了怎么办?

网友D:
浸绝缘漆处理一下。

网友E:
看着就危险,380V啊,电这东西最好不要贪省钱,安全才是硬道理。

网友F:
灌点树脂进去就安全了。

网友:
我看起怎么是反的,

网友:
至少应上漆吧木头吸潮的

网友:
注意安全,临时用用还行,毕竟木头不阻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头绝缘性能不行,三相电相间电压是380V,还是小心一些的好,安全无小事,万一雨水淋湿了怎么办? ...

干燥的木材,它的电阻值用万用表测量就是∞啊。电工常识中,让触电的人脱离电源的方法就是用干燥的木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浸绝缘漆处理一下。

这个可以有,但是太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就危险,380V啊,电这东西最好不要贪省钱,安全才是硬道理。

普通人觉得电老虎危险,作为电工,那就是驯兽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灌点树脂进去就安全了。

你的这个建议高大上。原本有打算用环氧浇注,但是做模具太麻烦,所以就搞成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