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Y480笔记本不开机黑屏电源灯亮求助

楼主(2021-01-12):
事情是这样的,一台联想Y480笔记本,刚开始开机时嘟嘟嘟报警有背光无显示,过一会儿才能进系统。后来拆开把硬件重新插拔后开机黑屏几分钟还是报警,然后进BIOS加载默认设置,直接黑屏了,电源灯亮,CPU风扇有时转有时不转,还有强关机时的硬盘掉电声。又是又什么动静都没有。这是哪里的故障?BIOS还是主板硬件故障。在网上找了BIOS文件,但是准备编程器写的时候傻眼了。下载的BIOS是6M左右,但是机器的BIOS是2M的。如果是BIOS坏了,能不能换一个8M的芯片

网友A:
把内存条金手指清洁后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
做个最小化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条金手指清洁后重新拔插一下

擦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