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Y480笔记本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1-01-12):
事情是这样的,一台联想Y480笔记本,刚开始开机时嘟嘟嘟报警有背光无显示,过一会儿才能进系统。后来拆开把硬件重新插拔后开机黑屏几分钟还是报警,然后进BIOS加载默认设置,直接黑屏了,电源灯亮,CPU风扇有时转有时不转,还有强关机时的硬盘掉电声。又是又什么动静都没有。这是哪里的故障?BIOS还是主板硬件故障。在网上找了BIOS文件,但是准备编程器写的时候傻眼了。下载的BIOS是6M左右,但是机器的BIOS是2M的。或者谁有2M的BIOS文件发一份可以吗

网友:
BIOS也进不去了???

网友A:
联想的机器比较容易坏bios

楼主:
BIOS也进不去,开机都没出联想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机器比较容易坏bios

硬件芯片坏还是程序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机器比较容易坏bios

网上只找到6M左右的BIOS文件。但是机器BIOS芯片是2M的。能够通过换8M芯片写入6M文件吗

网友B:
我好像有个料板  80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有个料板  80要吗?

板子好的嘛?

网友:
料板。。。不开机,内存DC-DC烧了,其他都没有动过,不缺件

网友:
一般根据报警声的长短和节奏可以大致判断故障部位。
刷biso之前先做个备份。
有些机子可以用紧急修复bios盲刷不需要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迅维找到这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86459-1-1.html

这都能找到。感谢

网友:
目前只遇到过一台坏BIOS的联想机器,可调电源看他的电流应该是亮机了,但就是不显示,刷个BIOS秒杀
毕竟三板斧之一就是刷BIOS: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