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IH电饭煲锅底感温器怎么拆?

楼主(2021-01-12):
家里的美的IH电饭煲MB-FZ4082,近段时间煮饭,总是锅底厚厚一层锅巴,浪费粮食啊。高度怀疑是锅底的感温器坏了,温度达到后不能自动断电,导致加热温度过高、时间过长导致锅底成锅巴。网上花了10几块买了感温器回来,拆开才发现这个感温器不好拆下来,钳子夹住塑料柄还搞断一只,貌似方法不对,只好暂时复原了。请教大神,有会拆这个感温器的吗??就是图中间绿色框出来的那个。是用尖嘴钳夹住弹簧压缩直径后,整体拔出吗?

楼主:
锅底感温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
感觉是撬下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锅底感温器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吧线盘反过来取出?

网友A:
觉得应该按下去,从锅那边拿出来

网友:
个人觉得从放锅处按下,转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应该按下去,从锅那边拿出来

没法按进去,两只耳朵卡住了。拉的话,是弹簧卡在那个黑色塑料基座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觉得应该按下去,从锅那边拿出来

明显不是吧,后面黑色的俩个伸出来的挡住了

网友:
从放锅那一侧往这边按下,转90度,从放锅那一侧抽出来。

网友:
这是电磁式的发热装置吗

网友:
应该需要转一下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不是吧,后面黑色的俩个伸出来的挡住了

按下旋转90°整体取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下旋转90°整体取出

靠谱,按下后脱离卡位,旋转90度正好拉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旋转90°整体取出

从后面按不下去,有两只耳朵卡着。从前面也按不下去,有弹簧卡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谱,按下后脱离卡位,旋转90度正好拉出

别人是拆客,你们是玩家

网友:
从放锅的一面按下,旋转90度对准卡槽,就取下来了。

网友:
测试一下两个感温器是否有差异

网友:
有锅巴正常,没锅巴怎么叫柴火饭

网友:
看那个样子,像是旋转90度后弄下来的

网友:
应该是先旋转一定角度然后在向上取出,耐心点一定可以完整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