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ZNHW-II型智能恒温电热套-diy恒温电烙铁用

楼主(2021-01-12):
仓库有几台报废的恒温加热套,带数显温控,拆主板研究一下。成色比较惨了,好在能通电,主板应该是好的。

从屁股拆,里面一块主板,一个温包(电加热丝缠绕),
一个温度探头和一个外置温度探头接口,

主控板特写,看到集成了ac-dc电源和单片机,

排线是按键和数码管用的,通到面板

卸掉面板,看到显示小板没有芯片,温包底部有烧焦的痕迹

留下开关,温度传感器和主板用,剩下的丢弃

电加热丝是两层绝缘缠绕用来做电加热切割刀应该不错,

面贴撕掉,里面是四个开关,led指示灯和数码管

面板竟然是502胶水固定的,醉了

通电ok,按键灵敏,是温包烧断了,看来主板可以搞起来

板载电源芯片lnk363pn,热电偶信号运放op07c,单片机nxp p89lpg933f,
可控硅驱动光耦moc3061,可控硅BTA16 600B,还有个继电器12Vdc,220V 5A ,

整体做工还行,下次找个外壳装起来,加个24V隔离变压器,妥妥的数显焊台啊哈哈

网友A:
不要数显,要数控,要恒温。。。。。。

网友B:
电热锅温控改烙铁,是大才小用了。
kw功率的控制器,控制几十w电烙铁,屈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数显,要数控,要恒温。。。。。。

。。。。。。。。。。。。。温总要求太高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热锅温控改烙铁,是大才小用了。
kw功率的控制器,控制几w,屈才呀。

有几个200W的48V机器人烙铁头,配它正好哈哈

网友C: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D:
双色显示很漂亮,加热套什么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色显示很漂亮,加热套什么用途?

化学上用的多,加热圆底烧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色显示很漂亮,加热套什么用途?

谢谢捧场,哈哈,加热大号圆底烧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谢谢捧场,哈哈

网友E:
那个圆凹的加热部分是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圆凹的加热部分是陶的?

哈哈,不是陶,应该是石棉玻纤织物

网友F:
数显温度可调电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显温度可调电炉?

没错哈哈哈哈

网友:
好,今年春节吃火锅就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