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论坛大神的帮助下,拆修有智障的米家吸顶灯Yeelight

楼主(2021-01-12):
具体忘记什么时候开始的了,让小爱或APP关灯就会是切换成夜间模式一样,无法完全关闭。恢复出厂、升级固件也没用。就有段时间没怎么理它,就当是智障吧。就是下面这样,像个月亮一样挂在天花板。最近闲来无事就准备盘它。

白天它是这样子的……外形非常简约。

APP总是关不断它我就盘它,下面是用到的工具。拖着红黑线的是新增工具,插上220V恒温260℃。大面积铺铜的PCB没有这个根本不好拆啊!

论坛上有拆机的帖子了,我就不在发步骤了,直接开盖。
开完是这样的,大大的灯盘,铝基板的。

拔掉连接器,拆下灯板后是这样的。

还有一张塑料片,盖住了高压部分。统统掀掉。

智障模块,还是MTK的U。

在放大看看,有个25的存储

必须上下夹子,读个固件保存。

PCB弄出来,翻个面看看。背面啥也没有,只留下没清洗干净的助焊剂……

经过一番折腾,确认是这个小家伙不行了。AZTASC,怎么搜都查不到,最后发帖询问。
帖子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752
dzy1977景德镇屏两位大神的指点,确认是SY8745FCC

于是在网上下单购买了6个,旁边是两个拆下来的。拆的过程也是曲曲折折。
本来只要换一颗的,想拆掉黄光的一路,结果一不留神错拆了白灯这一路,还把芯片拆废了。没办法就只好买芯片了,同时还买了个个恒温发热片。
这个芯片底部的大焊盘,真心难拆……

焊接好后通电测试,开关正常、调光正常。总算不是智障了

总结:
没有这两位坛友的指点,恐怕我也修不好,只能暂时将就这个智障继续使用。
不明白现在芯片丝印为啥不能正经的搞个型号印在上面呢?
维修还是要弄清楚在动手,本来想阉割下的,结果残废了。

最后附上两张图,一张是我根据板子绘制的电路,一张是芯片的引脚说明。

网友A:
高手就是思路明确~排除问题又可以复活了~!

网友B:
如果原件直接丝印型号,就不需要售后了,他们怎么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就是思路明确~排除问题又可以复活了~!

两位大神助我一臂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件直接丝印型号,就不需要售后了,他们怎么赚钱?

有道理哦,挺坑的。
这个灯拆开有两个多月了,我也没找出是啥型号。没办法来发帖,还好数码里面大神多

网友C:
觉得这白光灯珠很蓝

网友D:
这是什么灯?看做工还挺不错的。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这白光灯珠很蓝

拍照的原因,实际是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灯?看做工还挺不错的。什么价格?

某米的,300+买的。还是有点贵的

网友E:
大神厉害了,要是我,直接弄成傻子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厉害了,要是我,直接弄成傻子灯。

没有大神的指点,我也是准备让它变残疾的

网友F:
现在貌似都是靠售后赚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貌似都是靠售后赚钱啊

是的,所以产品都不怎么靠谱。

网友G(2021-10-09):
你的是什么问题?我的是灯不亮,你怎么测的,跟你学习学习

网友H:
大佬,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拆解?

网友I:
大神,想学习一下那个8脚芯片的固件是怎么读出来的,用的什么小设备和软件,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是什么问题?我的是灯不亮,你怎么测的,跟你学习学习

我的故障是不能用app完全关灯,执行关闭后仍有光线,和月光模式的一半亮度差不多(第一张图片的样子)。暖色无法关闭和调光,冷色部分开关和调光正常。找到wifi模块的暖色脚控制输出,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变化是有的,但是LED驱动输出脚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所以判定驱动芯片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拆解?

拆解就是拆机片和撬棒啊,不要怕弄坏,都是卡扣的结构,一整圈慢慢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想学习一下那个8脚芯片的固件是怎么读出来的,用的什么小设备和软件,请指点 ...

就是SOP8的那种夹子和CH431的编程器配套软件读取的,只是备份而已,啥也干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SOP8的那种夹子和CH431的编程器配套软件读取的,只是备份而已,啥也干不了啊。 ...

感谢感谢,我没有弄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