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4的电感测出260欧姆电阻正常吗?

楼主(2021-01-12):
用电桥测了电感是对的100mh,就是电阻260是不是高了?谢谢

网友:
可能用的是铝线

网友A:
你有万用表吗?如果有,就用欧姆档测量下这电感的直流电阻,如果电阻属实,说明这电感线太小,或者材质太差。如果测出的电阻不是260欧,并且相差比较大,你就要检查下你的电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万用表吗?如果有,就用欧姆档测量下这电感的直流电阻,如果电阻属实,说明这电感线太小,或者材质太差 ...

万用表和电桥都测了,拨开看了是铜线,谢谢回答,我去找个换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万用表吗?如果有,就用欧姆档测量下这电感的直流电阻,如果电阻属实,说明这电感线太小,或者材质太差 ...

不对吧?电桥测的是交流阻抗,如果交流阻抗和直流电阻一样,岂不是说明这个是电阻不是电感?

网友:
电感的感抗XL= 2πfL。l是电感,f是频率。

网友:
回复照才看到时间是1月12号,这论坛手机上排序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电桥测的是交流阻抗,如果交流阻抗和直流电阻一样,岂不是说明这个是电阻不是电感? ...

电桥测量的出来的,如果是电阻,就是阻抗,如果是电感,就是感抗。如果感抗很小,说明是电阻(电阻有寄生电感的,特别是线绕电阻,所以线绕电阻不能用在高频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电桥测的是交流阻抗,如果交流阻抗和直流电阻一样,岂不是说明这个是电阻不是电感? ...

理想的电阻,直流电阻和交流阻抗都是一样的。

网友:
260欧看起来是有点高了,要用万用表或DCR档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想的电阻,直流电阻和交流阻抗都是一样的。
你有万用表吗?如果有,就用欧姆档测量下这电感的直流电阻,如果电阻属实,说明这电感线太小,或者材质太差。如果测出的电阻不是260欧,并且相差比较大,你就要检查下你的电桥了。

1、“用欧姆档测量下这电感的直流电阻,如果电阻属实,说明这电感线太小,或者材质太差。”一个好的电感直流电阻应该很低,如果直流电阻也测到260Ω,那这个电感是有问题。前面结论没问题。

2、"如果测出的电阻不是260欧,并且相差比较大,你就要检查下你的电桥了。"我是想说你这个结论有问题。正常测出来的感抗比直流电阻大很多不是很正常吗?
当然他这里现在根据公式XL= 2πfL反推出来频率是414HZ有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用欧姆档测量下这电感的直流电阻,如果电阻属实,说明这电感线太小,或者材质太差。”一个好的电感 ...

我说的是电阻,不是感抗。我回复是,这电阻260欧太大了,再用万用表测量下,如果电阻相差太多,检查电桥是否正常。你想到哪里去了?

网友:
这么小体积100mh,,,这么大阻值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