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为手机网卡增加一USB口

楼主(2021-01-12):
我为手机配了一个外置网卡,插上网线,比用WiFi较果好,稳定。其另一用途是用手机对交换机等网终设备进行调试,即做工具用。网卡是用手机反向充电工作的,短时间可以,但长时间就不行,会导至手机没电,于是,我把这网卡上改加了个U口,另外供电,如下图示:

楼主:
这是改后正在使用时的图,用手机发上来的,下面为改装过程:

楼主:
上图那缺口是用刀片加工好的,下面是从充电宝里电路板上按上图位置剪出U口板:

楼主:
有点难看,经过加工后装上的较果如图:

楼主:
加工外壳,将口开出来,钢锯条加美工刀片,小心刀开出来的,如图:

楼主:
最后焊接电线并组装,测试插头较果:

楼主:
插上手机,插上充电宝,连上网线,试试较果,不错!

网友A:
这神器是不是只有高端看才能用,低端手机不能用?

网友B:
除非你家wifi差或特殊要求,不然真没必要!手机拿着后面拖着一根网线?然后动也不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家wifi差或特殊要求,不然真没必要!手机拿着后面拖着一根网线?然后动也不爽! ...

  你暴露了你没看帖子。第二句话就说明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神器是不是只有高端看才能用,低端手机不能用?

带OUT功能手机就行

网友D:
垃圾帖子,都没说怎么改的,怎么接线,极差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暴露了你没看帖子。第二句话就说明用途了。

不用手机调试交换机,怎么没看?看的非常清楚,特殊要求已经把你总结了

网友:
难道真是我没看清楚?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垃圾帖子,都没说怎么改的,怎么接线,极差评!!!!!!!!!!!!! ...

加个供电而已。关键要有这个卡啊卤煮如何联调设备的呢?

楼主:
租住地没WiFi,于是用路由接收室外WiFi信号,经过厨房、大客厅、卫生间再到房间里,于是乎手机和电脑就可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供电而已。关键要有这个卡啊卤煮如何联调设备的呢?

网上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手机调试交换机,怎么没看?看的非常清楚,特殊要求已经把你总结了 ...

搞智能化门禁、道闸等要用上,是内网,空调,灯光远控,远程管理抄水电等,不干这行多说无用

网友:
这个调试方便,网络维护人员用着正好,我在单位,有时候测试网络,测线器显示网络通,但是就是没有网络,单位没有笔记本,只有手机最方便

网友:
通过网络读取手机的文件,速度能达到多么M每秒。能超过11MB/s就有戏。
能超过5G Wi-Fi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