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简单拆个电脑摄像头

楼主(2021-01-12):
就是那么来的,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早年网吧撩妹通宵神器,qq登起视频走起,一夜就过去了,

开壳一览无余

跟上

翻个面

眼镜芯片

就这样,

试试调焦头放到手机摄像头上,手抖,感觉根本放不大,还是没对准,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4分之1英寸感光片有效区域,有点偏离光轴中心点。镜头焦距太短,导致放大前一下子反着虚像,视场角太小,运动相机自带鱼眼镜头也没法做成放大镜。要效果好的放大镜,买12到20毫米焦距镜头,里面透镜组接近单反50毫米标头,可以配镜头夹固定好镜头,对接在手机上当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