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帮看下有源伺服电路

楼主(2021-01-12):
手画的,大家别笑话哈。
这个是一个有源伺服电路,或者叫有源稳压吧。
因为板子被改了,想恢复,但是有两个零件参数未知。
恳请大佬研究下。

图中D4/D6和C12/C14已经被拆了,不知道这两组零件参数。
熟悉的大佬看下这电容该上什么参数呢?
二极管是否直接用普通二极管就可以呢?

图一是按原电路板画的,图二是被人改过后电路画的。

网友A:
用FR107,,100N

网友B:
这是不是画漏了什么?那两个运放一个输入端接地,另一输入端分别接正负电源,这可以工作吗?

网友C:
输出是正负12V吗?那么二极管是12V稳压管,电容用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R107,,100N

看板子图标,电容应该是电解电容。用无极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画漏了什么?那两个运放一个输入端接地,另一输入端分别接正负电源,这可以工作吗? ...

确实是接地的,我对照很多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是正负12V吗?那么二极管是12V稳压管,电容用104

输出我也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板子印的图标是二极管图标,不是稳压二极管,所以我也是脑袋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是正负12V吗?那么二极管是12V稳压管,电容用104

如果输出是±12,二极管所处位置也有24v了,那12v稳压管这么安装也不行啊。

网友D:
由于串有电阻24v也没事,稳压管和二极管的符号那一头是~和—有区别,稳压管一般用DW、VD、Z等标示,最好把实物图拍上来看看,不过可以想象得到又是哪个发骚友的安慰剂作品了。

网友E:
看后面的负载有没有电压要求,可以先上12v的稳压管试试,电容选25v 几十uf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出是±12,二极管所处位置也有24v了,那12v稳压管这么安装也不行啊。 ...

咋可能?稳压二极管是干啥的?反向击穿电压就是稳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串有电阻24v也没事,稳压管和二极管的符号那一头是~和—有区别,稳压管一般用DW、VD、Z等标示,最好把 ...

已传图,请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后面的负载有没有电压要求,可以先上12v的稳压管试试,电容选25v 几十uf的就可以 ...

负载很小的,就运放和几个继电器而已,这个是给解码器模拟电路供电而已的。

网友:
稳压管又叫齐纳管,4580运放,输入负端接地增益最大化,这等于是把齐纳管的噪声无限放大。

网友:
这种供电方式安静时应该会听到有明显的丝~~~的可闻噪音。

网友:
想知道多少伏输出可以看输出电容耐压以及负载的供电需求。

网友:
从输入电压看,输出是正负15V以下。两个二极管应该是同样的稳压管,用12-13V的试一试。电容用几十uF的。

网友D:
假设不是稳压管,那就是以C12、14为参考的有源滤波电路,既然有极性,估计原电路既然发烧应该是选用了一个0.47-1微法左右的钽电容,电阻和电容噪音被运放高增益无限放大。
摒弃原发骚稳压或滤波电路,一对三端稳压轻松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不是稳压管,那就是以C12、14为参考的有源滤波电路,既然有极性,估计原电路既然发烧应该是选用了一个0 ...

意思就是原本这个电源设计不行了?还不如上三端稳压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