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想询问下SM3267跳线的问题

楼主(2021-01-12):
我想问下,3267如果跳线r7,也就是ce2+2时,如果双贴4ce最后会每个片开2个ce么
因为手里有多片4ce但实际只有ce0和1完好的颗粒,所以想问问能不能用跳线大法开出4ce来?
也许是我想多了?

网友:
这么巧,前几天也在想这个问题・_・?如果坏ce显示000,通过旋转颗粒方向,应该行。如果坏ce显示乱码,就要想办法先屏蔽了。

网友A:
肯定开卡失败.ce2+2时,第一闪存位的CE2/3和第二闪存位的CE0/1是复用关系。需要屏蔽多余CE才能正常开卡。

网友B:
不行
第一面的焊盘4个ce是全的,第二个焊盘的第一个ce通过R6,R7分别跳到第一面的第二个 ,第三个CE上,第二焊盘的第二个ce是直接和第一面第四ce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开卡失败.ce2+2时,第一闪存位的CE2/3和第二闪存位的CE0/1是复用关系。需要屏蔽多余CE才能正常开卡。 ...

我就是不会屏蔽才打算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第一面的焊盘4个ce是全的,第二个焊盘的第一个ce通过R6,R7分别跳到第一面的第二个 ,第三个CE上,第二 ...

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里面是并联的,如果当前的ce通,就不会舍近求远跳到另一面的对应位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里面是并联的,如果当前的ce通,就不会舍近求远跳到另一面的对应位置吧? ...

不是舍近求远的关系,复用即短路。复数个CE短路造成闪存IO出错。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了,这种颗粒估计只能上 3268的8ce了,不知道3268的走线是什么样的,这样贴会不会间隔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舍近求远的关系,复用即短路。复数个CE短路造成闪存IO出错。

我听着好像是说,原本第一片ce2不存在就是断路,通过r7,电流连通到第二片的ce0,这样只有一个ce通电就正常;如果第一片ce2本来就存在,再通过r7导向第二片的ce0就会让这两个ce同时通电,主控就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听着好像是说,原本第一片ce2不存在就是断路,通过r7,电流连通到第二片的ce0,这样只有一个ce通电就正 ...

闪存1的4个CE与主控直连,闪存2的CE1与主控和闪存1的CE3直连。闪存2的CE0通过R7切换主控的CE1或者CE2。选主控CE1,闪存双贴1CE;选主控CE2,闪存双贴2CE。单贴与R7没关系。关键点:闪存1的CE3与闪存的2的CE1直连,只要闪存1贴了4CE,闪存2只能放空。短接的复数个CE不存在先后关系,同时读写肯定出错。单通道主控只有一组IO,通过切换CE来使用IO输入输出。有趣点:说不定3CE+1CE反帖可组4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1的4个CE与主控直连,闪存2的CE1与主控和闪存1的CE3直连。闪存2的CE0通过R7切换主控的CE1或者CE2。选 ...

厉害,看明白了,还是画图更容易理解啊呵呵

网友:
这个图真好,简单明了,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
这就看明白了,只需要改动这1个电阻的位置,就可以选择1+1 2+2 单4 ,简单又好用

网友C(2022-06-16):
引用 网友A:
闪存1的4个CE与主控直连,闪存2的CE1与主控和闪存1的CE3直连。闪存2的CE0通过R7切换主控的CE1或者CE2。选 ...

我3281贴3CE+反贴1CE B0KB开出了完整4CE的容量正常使用,确实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3281贴3CE+反贴1CE B0KB开出了完整4CE的容量正常使用,确实是可行的

记下了,以后凑烂颗粒

网友(2023-04-12):
手上一片LGA60+tsop主控 找不到图纸 焊上tsop直接短路主控发热 拆下来主控又能识别头痛 不知道怎么跳线

网友D(2023-06-22):
引用 网友C:
我3281贴3CE+反贴1CE B0KB开出了完整4CE的容量正常使用,确实是可行的

请教一下,我闪存2反贴ce为何分布在ce2上而不是ce3上,这样就没办法开出4c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闪存2反贴ce为何分布在ce2上而不是ce3上,这样就没办法开出4ce了
...

首先确认方向是不是对的,有些板子tsop的1脚和bga的1脚是两个方向;其次确认ce跳线是不是对的,闪存2反贴应该跳R7才会在ce3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