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早教机械人

楼主(2021-01-12):
这个机械人是宝宝的玩具,因为续航时间太短了,想换个电池拆开才发现...

这玩意不是用锂电池的,是用锂电容,我还是第一次见,问题来了,这个锂电容可以用18650电池替换吗?

网友:
看见有人拆过这种电池,就是换了个外形的锂电池,这个也可以换普通锂电池,如果实在不放心,测一下充满电的电压,也就是充电截止电压

网友:
18650、手机电池,随便你换,我娃的就是给换的手机电池,充一次电用好久。

网友:
看一下空载充电电压是多少就能知道个大概。

网友:
可换,我也拆出来过一个

网友:
可以换18650。用2节并上用,我孩子的小谷机器人就换了,用着时间更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