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000多元的克列茨相序表,有点暴利了!(KYORITSU8031)

楼主(2021-01-12):
国产的相序表不会超过100元,鬼子货却要1000多?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长知识了。

网友:
单位里的老法师曾经自制这样的相序表,也是能转的!牛的不行!

网友A:
大佬,能讲讲为啥要测相序吗? 不就是正反转吗?为啥要测?

网友:
来扫扫肓么?

网友:
偶似乎有一块机械的,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微型小三相电机

网友:
修精密空调,压缩机不允许反转。看到鱼上FLUKE的相序表500多,一直搞不明白,三相电正相序我能搞懂,电机三根线没有标识你如何知道正相序?转动电机轴?压缩机的电机是无法手动转动的。

我也觉得相序表是骗钱的东西,我买了个正泰相序保护器,正相序指示灯绿,逆相序指示灯红色。这个相序保护器三十几块钱吧。

网友:
不拆开怎么知道为什么要1000啦。

网友(2021-07-27):
难道拿来测电动车电机

网友:
这个东西我有,维修机房精密变频空调需要它

网友:
这两天单位也配备了一个胜利的相位表,是二极管指示的,一共黄绿红三根测试表比,对应ABC三相,如果是正确相序就有一个二极管指示灯亮,如果反向是另外一个亮灯。测试的目的好像是针对有三相电机的负载线路,如果相序错误会导致电机旋转方向和设定的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讲讲为啥要测相序吗? 不就是正反转吗?为啥要测?

工厂里需要大致的三相平衡,这样能节省电费

网友:
暴利,几十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