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Y808_DIY:汉硕电子价签 低功耗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21-01-12):
买了墨水屏的电子价签开始折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062

一路走来,虽然艰难但是基本还是每个坑都跨越了,眼看胜利在望

准备装配,缺遇到了一个问题,功耗。

开发板上我已经搞定低功耗  电流 0.38uA,

这个不能无损拆解,就想利用原来外壳和后面的几个触点不开壳搞定

可是价签上因为还有别的零件,功耗一直降不下来(1.79mA),估计是上面的元件影响的。

已经做过的努力和尝试:
两个红箭头的mos管 高低电平都试了,没改变。
430的所有 管脚都改了输入、输出、上拉、下拉都试了,没有改变。

高度怀疑红框内电路和  A7106,发到论坛看看,说不定哪位朋友刚好遇到过。

补充内容 (2021-5-8 19:16):
当时测试时,拆掉了所有其他零件,而且是直接串在开发板和价签间测量的。
后来加上屏,8025等,最优化也有18uA。
但是原始价签,实测6uA;肯定哪...

网友A:
我记得一个mos给7106,一个mos给墨水屏,我都上下拉试过了,好像没什么用,每次刷新完毕后还有十几毫安的功耗,后来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一个mos给7106,一个mos给墨水屏,我都上下拉试过了,好像没什么用,每次刷新完毕后还有十几毫安的功 ...

看了你的帖子,开发环境和目标板一模一样。搞定功耗,就圆满了。
老铁,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B:
把 两路SPI管脚拉低 或者设置为浮空
因为 关闭 无线芯片电源后 假如几个SPI引脚为1 此时,SPI数据线将会通过无线芯片内的体二极管  给无线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两路SPI管脚拉低 或者设置为浮空
因为 关闭 无线芯片电源后 假如几个SPI引脚为1 此时,SPI数据线将会通 ...

谢谢,这个已经试了,浮空和拉低都试了,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C:
把用不到的东西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用不到的东西都拆了…

主要就是想不开盖,因为无法无损开壳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想不开盖,因为无法无损开壳子。

那个7105啥qfn封装的芯片跟你的工程有关系没有?要是没有关系的话把它吹掉…另外看你的帖子整个制作好像就是个日历,那就只保留单片机跟屏幕运行部分的电路,其他的元器件全部拆掉,开不了盖的话可以用刀断掉PCB上面的走线…

网友:
这样盲目调,效率很低的
建议先花点时间,把板子原理图逆向出来。没多少个元件,看起来还是双面板,应该不费劲的

网友D:
逆向原理图也是有技巧的
这个标签大概分为:MCU+墨水屏驱动+SPI接口Flash+射频电路
其中墨水屏驱动基本都是公版电路;SPI也很清晰;射频电路看这个倒F天线,应该是2.4G频段的,你如果不用,找一下供电、SPI引脚和使能引脚,全切断即可。板上脏污地方用洗板水清洗一下,防止不明漏电

网友E:
断开L4再测下A7106电源是不是不通了,再量L4两端电流看是不是A7106消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逆向原理图也是有技巧的
这个标签大概分为:MCU+墨水屏驱动+SPI接口Flash+射频电路
其中墨水屏驱动基本都是 ...

谢谢提供思路,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开L4再测下A7106电源是不是不通了,再量L4两端电流看是不是A7106消耗的。

这个方案简单,等下试一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7105啥qfn封装的芯片跟你的工程有关系没有?要是没有关系的话把它吹掉…另外看你的帖子整个制作好像 ...

这是最后的办法,实在不行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最后的办法,实在不行就这样。

不是最后的办法,而是你要想低功耗的话只能这么做…其实低功耗有不少讲究的,有的1117也会有毫安级别的耗电,玩这种改板子的玩法要追求低功耗的话很多时候必须把无关电路芯片的供电全部断掉,第一次玩stms003那个片子的低功耗核心板验证ua级别了用淘宝的最小系统板那个上面的发光二极管都几毫安…现在做的一个点阵屏小时钟没有做低功耗正常工作状态下4毫安左右,闲了还得优化一下…POS机电池只能用10天左右太耗电了…

网友:
自己做个控制板吧,我试过ESP32,刷新后进入睡眠模式,微安级别

网友:
功耗低是否软件内把7106关闭。用的时候再激活?

网友F:
你先试试在拆下来的板子上  吧2.4g芯片拆了 看看功耗降低没有
然后再看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先试试在拆下来的板子上  吧2.4g芯片拆了 看看功耗降低没有
然后再看怎么处理 ...

他用核心板是正常的,现在在板子上肯定有其他芯片跟模块的电源没有切断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流,我怀疑是射频部分没有关闭,或进入的不是休眠级别,因为可能涉及当初为了更好快速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