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7612写入的数据如何清除掉?

楼主(2021-01-12):
MT7612写入的数据如何清除掉?
各位大侠,有一批拆机的MTK MT7612UN,写入新的数据时,提示ROM空间不够,请问是否有办法把之前的数据清除掉?

楼主:
新手上路,请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这个和7612没关系吧?看看你的rom多大的?再看看你的固件多大?正常写入固件都是覆盖

网友:
cpu里边没有rom存储功能,cpu只负责计算,部分底层硬件码也无需客户编辑。
概念错误,谁给你sdk,但是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讲给你。
一般rom在spi/nand flash里边。
写数据是擦写rom。部分cpu集成了ram,ram无需擦写。

网友A(2021-02-12):
高手,估计是给SOC重写微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估计是给SOC重写微码。

指令集不是固化在里面,能重写?国家重点保护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令集不是固化在里面,能重写?国家重点保护对象!!!

厂家是可以重写,修改的。

网友:
MTK的网卡芯片,EEPROM里的数据只能写入不能擦除的,每写一个字节空间就会少一个字节

网友:
如无线参数正常,只是修改一下MAC应该还是有机会,需要从新校准的话数据有点多是写不进去的,正常无线校准后,只能写入2到3次MAC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