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2个不同光色的人体感应小夜灯,用mini加热台交换一半灯珠,结果太惊艳

楼主(2021-01-12):
不久前在坛里看到促销这种人体红外感应小夜灯,可以充电的,据说充一次电能待机45天,尺寸挺合适,如果好用的话,晚上就不必摸黑了。
直径约86mm,厚约15mm,有白光、黄光两种,就是平常说的白光、暖光,可是本人比较喜欢暖白光,于是就买来白光、黄光各1个,设想两种光能否融合一下。收到的两种灯外观都是白色的。
每个小灯附带了一根micro usb充电线,还送了一对儿圆形磁吸片。可以把磁片粘到小灯背面,把铁片粘到木板或墙上等面上,方便随时取放。
还在纸盒里时,接近它就亮起来了,说明感应挺灵敏的。亮起时才能分辨出哪个是黄光、哪个是白光,不过一接近它就能亮起。

先拆开看看。透光盖有弹性,把它撬起来即可拆开。
一块方形的电路板,两颗螺丝固定着,中间是菲涅尔透镜,下面是一节绿皮的电池。
先看一下主控芯片,丝印是MX8098G,
MX8098 是热释电红外控制 IC,用于被动红外(PIR)运动探测。MX8098集成了红外信号模拟数字转换器、带通滤波器、数字阈值比较器、触发时间处理逻辑、LED信号输出、红外信号输出REL、灵敏度设置、延迟设置、片上振荡器以及带隙基准等功能模块,覆盖了单片PIR运动探测的所有必须功能。
它配以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少量外接元器件构成被动式的热释电红外开关。它能自动快速开启各类白炙灯、荧光灯、蜂鸣器、自动门、电风扇、烘干机和自动洗手池等装置,特别适用于库房、过道等敏感区域,或用于安全区域的自动灯光、照明和报警系统。
功能概述:
l CMOS数模混合专用集成电路。
l 具有独立的高输入阻抗运算放大器,可与多种传感器匹配,进行信号与处理。
l 双向鉴幅器,可有效抑制干扰。
l 内设延迟时间定时器和锁时间定时器,结构新颖,稳定可靠,调解范围宽。
l 内置参考电压。
l 工作电压范围2V~6V
l 采用16脚DIP和SOP封装。

MAXIMUM RATING 极限参数(Vss=0V)
l 电源电压:-0.3V ~6V
l 输入电压范围:VSS-0.3V ~VDD+0.3V(VDD=6V)
l 各引出端 电流:±10mA(VDD=5V)
l 工作温度:-10℃~+70℃
l 存放温度:-65℃~+150℃

由于封装厂商的不同,类似功能和封装的芯片还有丝印为QXRS012、SW02A、SW06AS等等,引脚顺序可能有调整,不过功能和外电路基本大同小异。下面是参考电路图。

后来找到了MX9808G的一些资料,电路图发到41#楼了。

再看U1这个丝印LTH7的是充电管理IC,对应型号4054,

PW4054 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IC,利用芯片内部的功率 MOSFET 对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充电电流可以由外部电阻编程决定,最大充电电流可以达到 500mA。
它有个漏极开路输出的状态指示输出端,充电状态指示端 CHRG。芯片内部的功率管电路在芯片的结温超过 135℃时自动降低充电电流,这个功能可以使用户最大限度利用芯片充电,不用担心芯片过热而损坏芯片或者外部元器件。应用电路很简单。

旁边的U4丝印HT30,是高压稳压3V输出的SOT23-3的LDO,对应型号是PW6218系列。这是 CMOS 技术实现的三端低功耗高电压稳压器,输出电流为 100mA 且允许的输入电压可高达 24V,CMOS 技术可确保其具有低压降和低静态电流的特性,静态电流仅3uA。

CDS是光线传感器,改变电阻R4可以调整当环境光多亮时小夜灯就不亮了。
其实CdS是硫化镉的意思,但是这个并不是CdS,而是IC光敏传感器,
原理与光耦里的光敏三极管差不多,性能一致性相当好。
光敏元件的暗电流决定了它能够在多暗的场合使用。下面是这个传感器的暗电流与环境温度的关系曲线。

Q1就是主开关了,负责驱动8个LED。

翻过来透光看电路板背面,

电池采用了一节14500,容量500mAh,基本够用。

内部空间大,对电池尺寸要求不严,将来换电池方便。

随后,将一白一黄两个灯板上的灯珠对换一半,使用的工具是Miniware最近新推出的MHP30数控恒温加热台。

下面将灯珠间隔一个拆下一个,

拆灯珠进行中,,,

各拆下一半后,再交换焊上,

变成各有一半白灯和一半黄灯。

小夜灯充电时有个红灯指示,是由4054控制的。

趁机调整了一下光敏值,让它天再黑些时才亮。

最后把两个小夜灯都装回去,灯一亮,效果出乎预料,美得像花儿一样,太漂亮了!

距离稍远一点,两个小夜灯发出的光就都是暖白光了,这样就OK了。现在其中一个用在卧室,晚上睡觉起来一下地就会亮;另一个吸在大门里面,一开门就会亮,相当惬意。买来充满电后至今已经用了好多天了,每次点亮时间几十秒,待机时间还是可以的。

谢谢观赏!

网友A:
焊台惊艳。口水一地。

网友:
人体感应的小夜灯这个挺好 。

网友B:
14500小了点,改个26650:titter:

网友:
这个多少米入的?

网友C:
焊台定价过高,应该配套几个球形毛坯模具,两三款基础块积木小模具,可以利用废旧饮料瓶塑料热熔自制,省得再被缺积木零件和聚苯乙烯塑料裂开坑到。我的焊台最初是万里电吹风机,因为太重换成轻一些调温热风枪焊台,带一个笔记本电源差不多大数显温控器,户外没有电源用瓦斯喷灯,加200到300摄氏度无卤素助焊剂避免过热。

网友D:
改的不错,很实用啊

网友E:
加温焊台口水一地

网友F:
谢谢楼主,这个芯片的资料我都查不到,你正好共享出来,谢谢!

网友:
焊台惊艳。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台惊艳。口水一地。

本帖是说小夜灯改后效果惊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500小了点,改个26650

26650电池太粗了,小夜灯厚度才15mm:mad:

楼主:
几元钱,小夜灯促销时有优惠券,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台定价过高,应该配套几个球形毛坯模具,两三款基础块积木小模具,可以利用废旧饮料瓶塑料热熔自制,省得 ...

能否讲讲这些小模具的用法?好让厂家能看到,推出一些配套小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不错,很实用啊

谢谢,本人喜欢暖白光,不改的话一个白光和一个黄光都有点别扭

楼主:
谈不上技术,主要是工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温焊台口水一地

上TB,淘到你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元钱,小夜灯促销时有优惠券,实惠

我想知道还有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这个芯片的资料我都查不到,你正好共享出来,谢谢!

此MX非彼MX,国产芯片命名无序,甚至经销商都可以自行命名,这个芯片的资料我现在也没有弄到。仿佛一夜之间,所有的文库网站都开始收费了,积分换下载券都不行了。好在还能找到不少相同功能的IC,毕竟不是自主研发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