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Lexar NS100 256G拆解,DM918主控的真身会是谁??

楼主(2021-01-12):
今天入手一个行货全新Lexar 256G,爬文看发现江波龙的主控、颗粒都比较杂? 同型号不同时间也可能更换主控和颗粒? 特别是看到某吧上有人说256G是类似低价U盘的一小块黑胶体??看着头大,怕入手的是那个黑胶体,就把新盘给拆了,万幸拆出的还是正常的低价小板PCB,随手拍了2张,放上来给坛友看看……

就是不知道JBL自己打标的这个DM918的真身会是谁?是否有开卡工具放出来?

网友:
说不定是小马主控的马甲
88NV1120?

网友:
根据sata和晶振的位置猜测,大概是MAS0902A主控。

网友:
有什么好猜的/基本都是廉价主控SMI2258XT或者2259XT MK8125马甲MAS902或者RTL5732L PS3111 AS2258 这类货

网友A(2021-06-27):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是小马主控的马甲
88NV1120?

NS100里的DM918,实际为Marvell 88NV1120,拥有两个闪存通道、无DRAM缓存设计,跟PS3111差不多一个水平。

网友:
N27部落有没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NS100里的DM918,实际为Marvell 88NV1120,拥有两个闪存通道、无DRAM缓存设计,跟PS3111差不多一个水平。 ...

0902来的 MAS8215主控

网友(2022-09-04):
手上也是这个型号的固态坏了,主控一样,不过闪存不是LeXar的标识,经过查询发现可以用MAS0902开卡,可是不会开卡啊,总是提示确实DBFHCAPC.bin文件,谁有这个文件分享下啊

网友:
这不明显是maxio的板子吗

网友(2023-05-10):
我的也一样

网友C(2023-08-28):
用这个开卡成功 MAS0902-B16AB17A-D2.0-V1.001.000-A.0.09.019-FT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开卡成功

老哥要怎么短接触点呢

网友(2023-10-26):
申请将家元积分“清零”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开卡成功

没有家元,能单独发个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