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CL7107毫欧表改多档低阻值电阻表

楼主(2021-01-12):
用7107电压表改毫欧表已有一段时间了,测量2欧以下小电阻很方便,超过2欧的电阻只能用万用表测量,而万用表测量小阻值还是误差偏大,因此参照网友的帖子把毫欧表改成多档低阻值电阻表。

我最先毫欧表采用的是IC插座改造方法,这样可以不改变原表头的功能。毫欧表原理图及实物图:

后来看网友的帖子,可以改成多档低阻值电阻表,就参考着改。网友的原理图是这样:

改的过程中发现,档位切换要用双刀开关,而手头没有,只能暂停。查看分析原理图后觉得可以用单刀开关转换档位,因此把原理图修改了一下变成下面这个

废物利用从报废的万用表板子上找到1欧、9欧、90欧和900欧的电阻,精度都是0.25%,没有去专门买精度0.1%的精密电阻,一般用用够了,这次还是利用IC插座进行改造,完工后测试了几个万用表内的电阻,读数基本一致,到此改造完毕,收工吃灰。

网友:
上成品图,开关呢

网友:
你有这种1R、9R、90R、900R电阻就不用双刀双掷开关。

网友:
不错哇,好工具可惜自已搞不了。

网友:
原来那个电路图看起来确实没有你这个简单

必须好评

网友:
感谢分享

暂时没有多档的打算,对我来说毫欧表已经够用了  尽管也一直在吃灰中
都没时间去搞个外壳

经过改进 之前的底数问题已经解决,读数变化仅在千分位

做毫欧表解毒的意义好象更多些
都没正式用过  算是折腾个测量工具备用吧

楼主:
补充测试图

网友A:
这个开尔文夹怎么做的呢? 能说下流程嘛

网友:
我买的成品机600多。。。。最小测量0.01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尔文夹怎么做的呢? 能说下流程嘛

铜片(也可以用铜线敲扁)剪成合适的长度和宽度,烙铁加热嵌入塑料晾衣夹,头部用一点热熔胶加固一下,焊好线,锉刀修整一下头部即可,很简单,测量应该比鳄鱼夹更准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片(也可以用铜线敲扁)剪成合适的长度和宽度,烙铁加热嵌入塑料晾衣夹,头部用一点热熔胶加固一下,焊 ...

这个法子不错
当然比鳄鱼夹更准了

网友B(2022-11-19):
老哥,短接鳄鱼夹6毫欧,有办法砍底数吗?只想看见0000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B:
老哥,短接鳄鱼夹6毫欧,有办法砍底数吗?只想看见0000

不要用鳄鱼夹,用开尔文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方便实用,改装简单。

网友(2023-08-23):
鳄鱼夹和开尔文夹是两码事,每次测量都有固定鳄鱼夹电阻的误差

网友(2024-03-30):
改成交流测量就更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