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帮朋友维修被雷神击中的Kupai小低音炮!

楼主(2021-01-12):
帮朋友维修被雷神击中的小低音炮!

家用车载两用的。

拆开看看功放模块构造

原来这款220V电路部分雷击坏了。直接跳过220V ,用12V电源连接 ,可以正常启动 。

指示灯亮了。

他家有两个这种功放模块 。。。
试验另一款 ,也是故障 。

正常播放音乐 ,得了,配个12V电源 ,直接当供电。

完, 谢谢欣赏 。

网友:
厉害,真想跟你学维修。

网友:
就是说以后只能用12V电源了对吧?

网友:
TA8211  2×6W   小了点

网友A:
开关电源也是能修好的,还是修好方便。

网友B:
皇上吉祥,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也是能修好的,还是修好方便。

别人的音箱 ,不要太耗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皇上吉祥,谢谢分享,

朋友欢迎常来
本以为这款音箱内部,有奇特的地方,拆开一览无语 。。。

网友:
除了有点交流声其它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的音箱 ,不要太耗心思。

要修就给修好,这是责任。对不?

网友:
这类音响通病,播放MP3时有电流滋滋声,解码板和功放板分别单独供电就好很多,估计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共地没解决好

网友:
还挺好看呢

网友:
功放还可以,电源太垃圾了。

网友:
改12V锂电池供电 音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