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入手新显卡之前,先换个更耐用的电源,骨伽COUGAR GEX850体验

楼主(2021-01-12):
大家每年升级主机配件的时候,显卡一般都是首选,虽然相对来说成本很高,但是对平台性能的提升也非常明显。不过这两年主流显卡虽然在性能飞速提升的同时,价格也更有吸引力,但是功耗的增加也非常明显,并且还经常处于缺货状态。
因此对于想要上手新款显卡的玩家来说,除了需要等之外,可能还需要对自己的电源进行升级,从而可以使费力抢到的显卡能够流畅工作。最近我就入手了一款骨伽GEX 850电源,尽管显卡还没凑够预算,但是买块电源还是没有问题的。

骨伽的机电等产品在设计上一直很有特点,多年来也积累了比较不错的口碑。这款GEX 850也算是一款偏主流的中高端电源,并且通过了80Plus金牌认证,相对来说配置还算不错,包装也是骨伽一贯的设计风格,采用了橙黑色调。

骨伽GEX 850属于比较标准的ATX电源,长度为16厘米,对机箱的兼容性很好,整体则是选择了黑色配色,不过这款电源的风扇并没有加入RGB元素,同时结合其支持风扇自动启停的特性,如果想用在办公场所,也是没有问题的。
作为一款全模组电源,骨伽GEX 850配备的线材比较齐全,除了24P的主板供电线之外,CPU供电线采用了4.4P的规格,此外还有3跟6+2P的PCI-E供电线,以及2跟3 SATA接口的供电线,最后它还提供了两根包括大4PIN等PATA接口的线缆,便于连接风扇等外设。

至于电源上面的接口,则是和线材一一对应的,这样的规格对于多数玩家都足够使用了,不过定制线材可能不太方便,当然在实际使用中,除非是有双CPU、4显卡、NAS等特殊需求的玩家,否则一般使用基本不会遇到接口不够的问题。

这款电源在风扇这面的设计,看起来很有骨伽的风格,采用的是一种横格栅的设计,常见的电源一般都是蜂窝的结构。同时在风扇这面还有骨伽的徽标,看起来也比较低调。
这把风扇也是来自骨伽的120mm静音风扇,扇叶和整体结构都经过优化,采用动态液压轴承(HDB),因此具有良好的低噪音特性,并且在电源负载40%以下时也会停转,提供更好的静音表现。

因为这款通过了80Plus金牌认证的电源,本身拥有最高91.37%的转换效率,最佳的负载区间则是40%到60%左右,结合电源风扇自动启停+液压轴承的特性,日常使用中的噪音控制确实非常好,同时可以确保良好的节能表现。

此外在稳定性上,这款电源也采用了105℃日系CHEMI-CON黑金刚主电容及待机电容,这样可以让电源即使在高负载工作环境下,也能够提供稳定的运行表现。而且骨伽GEX 850用的是LLC和DC-DC电路,同时具有Tri-Sense设计,同样有助于改善日常使用中的稳定性。

这款电源在左右两侧,也不能免俗地加上了自家的标志,而且采用了冲压设计,看起来相对更加低调,同时在机箱上也会显得更加协调。

实际装机当中,因为骨伽GEX 850主要采用了扁平线材,同时接口间距相对宽裕,所以走线还是很方便的,另外在主板供电线上,它是采用了编织网包设计,相对扁平线材的设计来说更加耐磨损。

最后在这款电源的尾部,还加上了一个低负载风扇停转的提示贴,当然上面也有开关,不过不带有LED状态灯。另外这款电源尾部的螺丝口也比较全,这样在装机的时候,也很容易适应不同类型的机箱。
一般更换电源主要是为了方便后期的显卡升级,这款骨伽GEX 850的+12V供电电流达到了70.8A,同时输出功率则是849.5W,此外其+3.3V和+5V供电也都能够提供20A电流以及120W输出功率,用来驱动一些旗舰显卡应该没有问题了,当然对于多数朋友来说,中高端显卡应该是更靠谱的选择,用这款电源当然绰绰有余。

这款电源在做工方面还可以,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毕竟作为骨伽的产品,相对来说还是很靠谱的。很多玩家喜欢给人推荐便宜的千瓦矿机电源,但对于一般玩家来说,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目前市面上骨伽GEX 850这种大功率电源已经很靠谱了,而且至少有5年质保,确实没必要为了一点差价去冒生命危险。

总之,尽管目前手里还有30或是60系的显卡充场面,但随着今后桌面CPU、显卡等硬件的功率越来越高,先升级一下电源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款骨伽GEX 850的能效水平和静音效果也不错。对于想要新装机或是升级显卡的朋友来说,确实算是值得尝试的选择,而且质量等方面也比较有保障。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网友:
AD,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网友:
我的是骨伽gx600,伟讯出品,传说中代工红星炸弹的那个

还好吧,用了快8年了

网友(2021-02-15):
其实这种输出线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有一个坏处,就是增加了接触不良的几率。不如采用焊接输出方式来得可靠。电源嘛,主要就是要稳定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