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接着搞太阳能灯

楼主(2021-01-12):
又搞了两个太阳能灯,一大一小,大的180块,小的30块,小的亮度太低了,大的亮度应该有标准50W的样子,用电源实测电池容量26000mah,小的就一颗18650,拆了换四颗LG2500的电池。大的先不拆了,配的30W多晶硅太阳能板,小灯配3W太阳能板。

网友:
悬挂位置不太合理啊,窗帘都拉不上了,呵呵。对面有没有老王

网友:
没想到电动车联盟蚂蚁保护板又一次全新创业,推出蚂蚁照明,下次即将推出电动车高级车灯,采用矩阵小鱼眼截止线,重量比传统玻璃透镜轻了很多,可微调灯珠位置实现远近光。

网友:
上半年在货场拾到几个这样的太阳能灯,不过坏的没拆

网友:
最好是用磷酸铁锂电池,不怕太阳晒高温,安全系数较高。

网友:
家里没必要用太阳能灯吧。

好好的安装个吸顶灯,用着舒坦还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