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MYCAP Junior电视“字幕机”拆解,20多年前的东西

楼主(2021-01-12):
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纽约有线电视播放的节目都有字幕,字幕是叠加在影像上的,必须有相应的解码功能才能放出来,老一点的电视机没有这个功能,所以看不到字幕;
市售录像带标【CC】的就有字幕信息,一般录像机放不出来。通过这个小盒子就可以把电视台和录像带里面的字幕放到电视上。
这个盒子花了100美元,当时这人民币800多,就是为了回来能看带字幕的录像带,实际也没用几次。

01a--盒子正面,和香烟盒大小差不多

002a--盒子背面

003a--从前面撬开

004a--拿掉棕色面罩

005a--盒子两半外面

006a--盒子两半里面

007a--电路板  实在看不懂就不说了。

009a--电路板 换个角度看

010a--电路板背面,很干净

011a--接线图

结束。

网友:
这种字幕机,给听力障碍人士用的,他们听不见声音,字幕机可以用得上。
日本地区也有这个东西,电视画面出现“字幕放送”按下遥控器字幕键开启或关闭字幕。后来数字化,字幕机没用了,电视机有自带字幕功能。

网友:
北美的很多电视或者录像机其实自带字幕解码功能。。。

网友:
在行消隐期间传输信号,类似股票台

网友:
这个适合模拟信号,数字时代都是epg了

网友:
看标题 我还以为电视台直播时候上字幕的那种机器呢,原来是个解码设备啊

网友:
好神奇的东东,我竟然是第一次见

网友A:
是录像机里面带了字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录像机里面带了字库吗?

是录像带带字幕信息,看两张照片,这是录像带的包装盒。
放大点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录像带带字幕信息,看两张照片,这是录像带的包装盒。
放大点看

这部片子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