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外星人有线鼠标,也就那回事

楼主(2021-01-12):
外星人鼠标,不好评价,也就那回事

网友:
可以横向按动滚动,光耦进化滚轮不错,比双飞燕安装特殊软件直观很多。

网友:
罗技罗技罗技

网友:
这玩意都是代工生产的 再说这鼠标看上去也不错 应该是可编程的吧,价格贵点也很正常,如果是特别贵 那就有可能把钱花在了外星人那个LOGO上了

网友A:
据说是缩水版的罗技G9X,外星人换了个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缩水版的罗技G9X,外星人换了个马甲

是罗技代工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罗技代工的吗

是不是罗技代工的就不清楚了,罗技肯定提供了设计和技术层面。这个鼠标和滚轮是可以切换刻度模式的,专利都在罗技那。

网友(2023-03-28):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罗技代工的就不清楚了,罗技肯定提供了设计和技术层面。这个鼠标和滚轮是可以切换刻度模式的,专利 ...

这个外星人鼠标就是罗技代工的。
第一个发明滚轮的昆盈,让微软所有光栅滚轮的鼠标都在昆盈生产,才和微软交换了专利。
发明第二个滚轮结构的罗技,也是手握双模光栅结构滚轮专利,代工不会交给别人。
发明机械编码器的TTC就没有那么多约束了,只要交了专利费就行。基本鼠标上都是机械编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