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T9205多用表测量电容电路的改进,串联测量更大电容。

楼主(2021-01-12):
有很多万用表,电容档最高是10UF,或者200UF。  反正我的就是一个最大20UF.

可以找个2.2UF,或者4.7uf的400v高压电容,一般比较稳定,还要比较新,不能是用了好几年的。

串联那个大电容,再测,会得出一个值。

再用电容串联,类似电阻并联的计算。 得出大电容的容量。

楼主:
常用数字万用表,电容挡最大量程200uF,200uF以上电容无法测量,有专用电容表也只能测到2000uF。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想到一种方法:用测串联电容容量的方法,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大于200uF电容的容量。
   电容器串联后的电容量(C串)其公式:  1/C串=1/C1+1/C2+1/C3.........如果只有两个电容串联,则 C串=C1xC2/(C1+C2)
   变换公式得:C串x(C1+C2)=C1xC2     C串xC1+C串xC2=C1xC2     C串xC1=C1xC2-C串xC2      C串xC1=(C1-C串)xC2      C2=C串xC1/(C1-C串).
如果将C2看成是和C1串联的电容(Cy),则(被测电容)Cy=C串xC1/(C1-C串).
   接下来找一只在你表200uF挡上测值为200uF的电容.(因为表上200uF挡各段误差不同,可用两只100uF电容并联,其测值如不足200uF时,需再并小电容补足到200uF).测量时将被测电容Cy和200uF电容串联,用200uF挡测串联电容C串,将C串值代入算式 Cy=C串xC1/(c1-C串)中,计算出被测电容Cy。
         举例:C串=150uF  则Cy=200x150/(200-150)     Cy=30000/50   Cy=600(uF)
                   C串=180uF  则Cy=200x180/(200-180)     Cy=36000/20    Cy=1800(uF)
                    C串=190uF   则Cy=3800(uF)             C串=199uF    则Cy=39800(uF)
    通过这方法测量、计算出来的数值有一定的误差,和表本身的误差有关。这么大的电容不会用在谐振回路,有些误差可以接受。我测过几个有标识的电容,误差在5%以内,可以接受,总比不知数值好。                注意:漏电严重的电解测值误差较大(测值偏大)

楼主:
有点意义,小表也能测大电容。
我的最高20UF,

网友:
,感觉这样测量,有些不靠谱啊。精度不行。

网友:
连大概都测不了

网友:
我的ut61e直接用表笔就能测大电容,就容量愈大,速度越慢,超过1000uf的,慢到怀疑人生。

网友:
现在有可以测试大容量电解的,好像有10000微法的,拆开看看结构?

网友(2024-05-23):
我的老万用表200uf能测所有容量电容,可惜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