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试修超威蓄电池检测仪

楼主(2021-01-12):
开壳目测供电BN04(aoz1282)糊了。估计是12Ⅴ转5Ⅴ,就用34063车充模块代用。故障依旧,无显示。原5V对地10Ω,拆bn04后是109Ω,似乎还是不对,电流到0.18A。晶体脚也没12MHz。开始有1.1KHz到红夹子,后来没了,有点乱。不知道查哪了。静一下明天再看看。各位有何指导?

楼主:
补充,一旦通上12Ⅴ,mos就导通,2个5W20Ω电阻升温,5秒就烫手,8秒冒烟。所以后来只通5v,不夹电瓶,也不显示

网友:
开路法和烧机法结合。

楼主:
估计没治了,拆固件发上来。小心,下载要扣币。

网友:
供电故障导致MCU烧毁?像这种东西,只要是MCU烧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A:
这就有点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有点尴尬了……

是,拆了bn04,测R27,R28。均约8k。当时也觉得怪。后用34063模块代,也不行。ch340t也坏(十,一端才24Ω,拆后总电流由0.18降到0.1A)。

网友A:
R27、28在线测的阻值还是拆下来测的?明显不对,要么就是你跑线有问题。按芯片手册上的公式计算输出电压为1.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7、28在线测的阻值还是拆下来测的?明显不对,要么就是你跑线有问题。按芯片手册上的公式计算输出电压为1 ...

拆下bn04后,在线测的。

网友:
难怪...
两个电阻拆掉一个再测一下

网友A:
或者这样也行:
加热后用镊子轻轻带离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这样也行:
加热后用镊子轻轻带离一端

再测也没作用,我切开cpu供电脚,测其对地电阻仅125Ω,判断脑死亡了。本着认真回帖原则,还是开壳测R27=49.4kΩ,R28=9.5K。

网友:
这个结果是正确的,符合5v输出。

网友:
根据开始有1.1k频率输出那说明mcu以及程序基本都是没问题的,除非这个交流不是由mcu产生的。

网友:
电池内阻测量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测量1k左右频率交流的压降。

网友A:
从这个板子的结构看来5v并不是“V+”,单片机结构中5v一般用于USB、串口之类的外接通信接口的供电。主电源一般是3v、3.3v之类的电压。所以你切开mcu_5v“v+”也许并没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板子的结构看来5v并不是“V+”,单片机结构中5v一般用于USB、串口之类的外接通信接口的供电。主电源 ...

之前测过3.3Ⅴ去显示屏,没有去MCU(测3.3Ⅴ脚对mcu各脚电阻,没接近0)。或回头再细查3.3Ⅴ去哪

网友:
通常mcu供电脚附近并有小电容,利用这一点很快能找到。

网友:
mcu、码片、lcd供电应该是一路。

网友:
这类检测仪都是一家叫做 蓝格尔 的厂家生产,找找厂家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