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碳膜电位器喷了些WD-40,结果阻尼一点都没有了 特别的松松垮垮

楼主(2021-01-12):
因为做ATX可调电源,最近又把前面做的都再完善下。

但我发现,好的碳膜电阻太少了,接触不良,导致调电流简直是跳动。电压用的是多圈电位器。

喷了些WD-40,特别的顺滑,大概喷多了,把阻尼感觉的轴也润滑了。现在特别的松。没有一点手调的压力。

网友:
那个阻尼来自那个锌合金套和轴之间的硅油 你喷多了 把硅油稀释了

网友:
换多圈可调。

网友:
飞利浦有款比这个好用…

网友:
过段时间还会恢复

网友A:
应该是喷多了,我有一罐用了10年,每次就用少少。上次喷个b50电位器,喷碳膜手感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喷多了,我有一罐用了10年,每次就用少少。上次喷个b50电位器,喷碳膜手感非常好 ...

喷多了,不过,喷了后,变电阻接触很好

网友B:
美国WD40有两种,一种常见的深蓝罐,主要还是除锈润滑用的,里面含油脂,挥发较慢。
比较适合机械零部件。
另一种是黑罐,不是那么常见。功能跟楼上那位朋友提到的飞利浦的精密电子清洁剂差不多,这种WD40喷嘴压力更大,液体挥发较快,不含油脂。更适合电位器、开关之类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美国WD40有两种,一种常见的深蓝罐,主要还是除锈润滑用的,里面含油脂,挥发较慢。
比较适合机械零部件。
...

我们这边沃尔玛只卖蓝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沃尔玛只卖蓝瓶的。

黑罐不是那么常见,而且同类产品也有很多,飞利浦或者503、CRC都有这种清洁剂,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
好像WD40成了万金油了。

楼主:
无论如何,这种精密的地方,适合用牙签蘸着,或者棉签。坚决不要乱喷

楼主(2024-02-07):
这种精密的地方,适合用牙签蘸着,或者棉签。坚决不要乱喷

网友:
估计是喷到轴上了

网友:
这玩意通常用的能腐蚀塑料。。要买矽质的。分不用功能和用途

网友:
几块钱买盒阻尼油

网友:
国产海联731高效复活剂也可以吧

网友:
傻事一堆。同样操作,结果气泵的指针抖出扇形。

网友:
经常听说WD-40的神奇效果,但一直没机会用。

网友:
WD40成了万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