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稳压电源带不起电流维修(DAZHENG PS-305D)

楼主(2021-01-12):
修一台工厂里出来的稳压电源,现象:带不起负载,空电压调压正常,加上哪怕一百毫安电流电压立马被拉低,怀疑过流保护有问题,检查电流检测电阻1欧正常,过流调节电位器也正常,把基本的供电测量一遍没有问题,把主回路整流输出直接加上负载能带载,问题出在调整部分,这是传统的电路,调整电压电流通过运放比较放大后控制调整管基极实现。当查到激励管时发现该管B极虚焊。重新焊好后故障排除。

网友A:
我是大正303能发个电路照片吗?我看下跟我哪里不一样,我的pcb印的是305,用了一个大功率铁盒三极管。

网友B:
这类电源,我想把整个板子都换了,没有我一点中意的地方。

网友:
家里有个指针版本的,就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换了之后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大正303能发个电路照片吗?我看下跟我哪里不一样,我的pcb印的是305,用了一个大功率铁盒三极管。 ...

原理图没有哦,网上有。这台也是30V5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没有哦,网上有。这台也是30V5A的。

我意思是实拍照片,电路板和散热上的三极管

网友C:
我在闲鱼上看到一台龙威305,50块钱,调不了电压,想下手,无奈有几十公里远,专门开车去拿不划算,看公司啥时候去那里出差的机会,再把它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实拍照片,电路板和散热上的三极管

型号是D1047     247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源,我想把整个板子都换了,没有我一点中意的地方。

同感,+1

网友:
自己DIY一个

网友D:
电流检测电阻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检测电阻1欧?

是的1欧5W水泥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欧5W水泥电阻

第二图中那个水泥电阻,按上面标示应该是0.1欧。

网友(2022-07-06):
引用 网友C:
我在闲鱼上看到一台龙威305,50块钱,调不了电压,想下手,无奈有几十公里远,专门开车去拿不划算,看公司 ...

我也弄了一个坏的,无电压输出,大功率管没有问题,好像是检流电阻烧断了,修好后5A电流不保护,但指示灯亮绿灯,3位显示屏,能用就没有管它了,后来改个明伟,那个就吃灰了!

网友E(2023-02-01):
我弄了一台变压器烧了,你这里有变压器的参数吗?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E:
我弄了一台变压器烧了,你这里有变压器的参数吗?

你发张变压器的照片我看看,和我的一样吗

网友(2024-02-15):
电流检测电阻可能是0.1欧的,运放做比较放大用0.01欧都有可能的

网友:
这样的电源还是比较容易修的,双列直插元件,大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