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防盗门锁体

楼主(2021-01-12):
家里防盗门非常难锁,非常不顺滑,是锁体问题,就把家里的锁拆了,发现内部结构蛮简单的

楼主:
这个锁体质量很差,还是铁材质,已经新买了一个钢了,准备回来换上。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开关门很费劲,估计里面生锈了,LZ买的哪家的锁体,麻烦PM一下链接,谢谢

网友B:
第一次换锁芯的时候,不知道咋拆,结果全拆下来了,门上就剩一个大窟窿,慢慢装回去发现,其实固定锁芯的就一颗螺丝,简单的很

网友:
一步搞定智能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开关门很费劲,估计里面生锈了,LZ买的哪家的锁体,麻烦PM一下链接,谢谢 ...

我拆开上油之后好点了, 新的是从阿里巴巴买的,随便挑了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换锁芯的时候,不知道咋拆,结果全拆下来了,门上就剩一个大窟窿,慢慢装回去发现,其实固定锁芯的就 ...

锁芯是很简单的,拆过好几次了

网友C:
呃,我家的锁是:每次门外用钥匙打开后锁舌不能自动弹出还要按压下门里的把手才行,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呃,我家的锁是:每次门外用钥匙打开后锁舌不能自动弹出还要按压下门里的把手才行,这是哪里的问题? ...

清理油腻,适当润滑一下一般就好了。还有就是可能磨损了,有阻滞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开上油之后好点了, 新的是从阿里巴巴买的,随便挑了一家

好的,我回头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理油腻,适当润滑一下一般就好了。还有就是可能磨损了,有阻滞现象。 ...

哦,那我抽空拆开来清理下。。。

网友(2022-03-04):
没多久拆下家里锁体,但没有拆开,也是阻滞太厉害了,搞了点油,好多了,但要装回去把上下返锁杆装上就费劲了。

网友E:
我手贱,把天地勾拆了,结果搞了一手的血口子,也没把天地勾挂上,千万别动天地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贱,把天地勾拆了,结果搞了一手的血口子,也没把天地勾挂上,千万别动天地勾。 ...

需要一个长镊子,我习惯先挂上面的,再挂下面。

网友(2022-09-20):
引用 网友C:
呃,我家的锁是:每次门外用钥匙打开后锁舌不能自动弹出还要按压下门里的把手才行,这是哪里的问题? ...

我的锁也这样了,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拆不知道, 一拆吓一跳

网友:
即考验小偷的耐力,又考验户主心理承受能力。

网友:
锁体缺油35起不滑溜,加点黄油就好了,以修过多次,白已家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