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六角批头夹头转翼型批头夹头的转接头买得到吗?

楼主(2021-01-12):
类似下图里的转接头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图是阿斯特拉网站上的,但链接已经想不起来了……

楼主:
补链接 https://www.atlascopco.com/conte ... %20Screwdriving.pdf

AtlasCopco Pocket Guide to Screwdriving.pdf

AtlasCopco Pocket Guide to Screwdriving

网友:
反过来的有

网友A:
没有卖的。。。。。。而且你如果想找原装,特别特别特别贵,贵到你哭,,可以自己做,我有想做,后面想想卖不了几个, 成本都不够

网友B:
为何不自己做一个呢,买颗六角螺栓,中间打孔开槽,正好放进飞机头然后上螺母锁定,后面螺栓直接上锉怼成六角,虽然成品没人家的好看,但是用起来没问题吧。想好看那就做完自己慢慢修呗,什么拉个丝抛个光的。

网友:
来个笨重版本的

网友:
总算明白楼主意思了,原来所谓的"翼型"批头是指800、801、802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卖的。。。。。。而且你如果想找原装,特别特别特别贵,贵到你哭,,可以自己做,我有想做,后面想想卖 ...

要不然咱们搞个众筹嘿嘿

网友:
六角头转电钻夹头,管你什么样的批头都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卖的。。。。。。而且你如果想找原装,特别特别特别贵,贵到你哭,,可以自己做,我有想做,后面想想卖 ...

好吧。。。而且就算图里的网络上也找不到卖的,不知道是不是企业下订单这种方式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自己做一个呢,买颗六角螺栓,中间打孔开槽,正好放进飞机头然后上螺母锁定,后面螺栓直接上 ...

对锉刀都没怎么用过的我来说,一开始就不会有自己做这种强人才有的想法。。。

网友:
这个下面在热镶上一个合适的六角柄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贵到想哭

价格令人绝望,也好,不用纠结了

楼主:
简直了。。。转接头比手柄还贵

网友:
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