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修理Type-C口的数据线

楼主(2021-01-12):
前两天给type-c换了个接口之前的接口进了脏东西烧坏了!
换了个type-c后发现不能快充也不能连接电脑。usb-a晃动索性就拆开检查一下!发现数据两个角交叉焊接的!!

索性就换了一个接口usb-a接口焊接!

内部用704硅橡胶灌满,最后的成品图!已经正常连接电脑传输照片文件了!插充电器快充功能也正常使用了!!

还有个前段时间制作的数据线也发上来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A:
这样充电没问题,能传输数据吗?

网友B:
中间数据线交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充电没问题,能传输数据吗?

可以传输数据的!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数据线交叉连接?

对啊!之前的接头坏了换了个后正常接线。线序不对!打开usb-a面,中间数据两个线交叉的!恢复就正常了!

网友C:
该说不说 你这个线缆是真不错,线材看上去质量很好

网友:
手艺不错啊,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D:
感觉后换的这种A头充电不行吧

网友E:
1.9元5A包邮的大把是,不过混坛子的不干这事都不正常你说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说不说 你这个线缆是真不错,线材看上去质量很好

都是小米的品牌数据线!进了脏东西烧坏了就换了头!桔黄色线的正负极都是双线!线材质量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元5A包邮的大把是,不过混坛子的不干这事都不正常你说是吧。

质量不是一个等级的,我这个线材外面零下30度也很柔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后换的这种A头充电不行吧

可以的跟原装没有区别!但是不支持超级快充,应为超级快充是5芯线材,我这个线材是4芯线所以不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跟原装没有区别!但是不支持超级快充,应为超级快充是5芯线材,我这个线材是4芯线所以不支持! ...

数据线质量不错。每个厂家手机快充协议不同,MTK高通FCP是数据通讯后提高电压快充,VOOC和SCP特殊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线质量不错。每个厂家手机快充协议不同,MTK高通FCP是数据通讯后提高电压快充,VOOC和SCP特殊接口。 ...

是的其中第五脚里面带了个加密芯片!里面有个个厂商自己的加密协议通讯后才能超级快充!!这种配件目前没有流出,淘宝也买不到对应带数据芯片的type-c充电头!!

网友:
看上去线的质量挺好的,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焊接全定义T—C线

网友:
这线材不错。我自己用的0.5的BV线手工编织的,马家买的所谓5A华为快充头子不行,实测只能到22W,到不了4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其中第五脚里面带了个加密芯片!里面有个个厂商自己的加密协议通讯后才能超级快充!!这种配件目前没 ...

OPPO的VOOC 20 瓦的能买到,我做过好几根

网友:
线看着真不错 焊点也漂亮 我焊这些小东西总是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