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 GSB180-li 齿轮箱打理 拆夹头 神器

楼主(2021-01-12):
地处东北。零下20多度了。电钻声音不对。拆开打理一下,全部拆完才想起拍照。
来个组装步骤吧。
这种充电钻带自锁的拆夹头很难搞。想到了一个东西结果发现挺好用。
齿轮箱全家福,洗刷刷后等待组装。

这个套筒就是拆夹头神器

用这个套筒插在主轴上。另一面夹头夹住一个大内六角扳手,使劲拧吧,就是正常松螺丝的方向。

主轴输出端。波浪造型是为了冲击功能,也就是个功能,不能干重货。但是打空心砖还是没问题的。

安装扭矩调节垫片

安装功能调节环。

安装弹簧。用来给输出轴施加一个向外的力,配合冲击功能。

安装输出轴。

扭矩弹簧座要与调节环是螺纹配合的,要旋转到底,这时应该是1号扭矩档位。

安装完应该是这样的才对。否则会混乱。

扭矩调节的限位也是要停在最边缘的卡扣里。

对好螺丝孔。

前半部分安装完成。

翻过来,安装齿轮箱,先装入6个子弹头一样的钢珠。GSR型号是圆钢珠。GSB的是子弹头样子的。

安装里三个小圆柱体,一个。。。。(不知道咋描述了)

三级减速

三级外圈

3级齿轮。

盖上铁片。

逆时针卡入一个圈。

一级齿轮圈。

一级减速齿轮组

二级减速齿轮圈。另外兼具2档调速的功能。外面有个钢丝可以联动这个铁圈

二级齿轮组

两部分出轮箱合体。

安装卡子。(共有两个)

组合电机和其他零件。

夹头型号

三欧的?果然省钱啊。

网友:
学习了,目前只会组装不带扭力环的3.6v电动螺丝刀的变速箱

网友:
上次我手上无刷寨钻齿轮箱拆开与你这个一样,看卡口估计能直接替换使用,仅有的区别是末级行星齿轮只有三个

网友A:
你这用的润滑脂是不是不对啊???看着像凡士林呢。。。买管虎头的二硫化钼吧,亲测很好

网友B:
收藏了额,免得以后自己拆开不会装回去,貌似和我买的减速箱造型差不多,不知道通不通用  就是这种了,买了左边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用的润滑脂是不是不对啊???看着像凡士林呢。。。买管虎头的二硫化钼吧,亲测很好 ...

这就是五金市场里买的耐低温电锤油。以前用过美孚的222(太黏),smc的gr-s-150气缸油(太稀),昆仑的3#二硫化钼锂基脂(声音尖叫),最后用这个玩意最省事。也过了那种玩啥都上补品的劲头了。能用就行,工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额,免得以后自己拆开不会装回去,貌似和我买的减速箱造型差不多,不知道通不通用  就是这种了,买了 ...

肯定不通用的。不过博世的电钻也没比国产的强。当山寨用就行。感觉没有国产的大品牌用料好。电池连保护均衡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通用的。不过博世的电钻也没比国产的强。当山寨用就行。感觉没有国产的大品牌用料好。电池连保护均 ...

电池带均衡板的  就少有的几个品牌,之前看坛里拆机的  极少数有看到平衡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不通用的。不过博世的电钻也没比国产的强。当山寨用就行。感觉没有国产的大品牌用料好。电池连保护均 ...

电池能有检测就很不错了 需要均衡续命的就可以换电芯了   记得博世18V电池差不多就是直通连检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能有检测就很不错了 需要均衡续命的就可以换电芯了   记得博世18V电池差不多就是直通连检测都没有  ...

博世大大部分电池都只有一个NTC电阻。高级点的可以通过芯片检测电池状态,通过切断NTC连接来实现保护。

网友:
诶,我的就是拆不下来

网友:
这种有刷电机暴力有劲,可惜现在停产了

网友D:
夹头头里面反牙螺丝卸掉 夹头夹内六角 脚踩住一打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头头里面反牙螺丝卸掉 夹头夹内六角 脚踩住一打就下来了

我的两把博世电钻都打不下来。一打齿轮箱就泄力了。

网友:
你这个工具叫什么?给个关键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通用的。不过博世的电钻也没比国产的强。当山寨用就行。感觉没有国产的大品牌用料好。电池连保护均 ...

我的博世12v锂电钻到现在6年了除了电池容量下降没感觉不好,我干装修的基本是天天用。自我感觉比国产的强。买的大有电锤才一年电池就严重不行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E(2021-04-24):
我也是这把电钻,19年11月买的,昨晚钻孔的时候感觉同心度不行了,是什么问题,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把电钻,19年11月买的,昨晚钻孔的时候感觉同心度不行了,是什么问题,还有救吗 ...

换个夹头试试吧,博世的夹头没几个同心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