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黑夜的亮剑---Manker漫客 MK37试用评测

楼主(2021-01-12):
撕裂黑夜的亮剑---Manker漫客 MK37

自从流明纳斯Luminus SBT-90 大功率LED手电面世以来,立即受到了诸多发烧友的一致好评与追捧,它超亮的视觉效果与不俗的远射能力在所有灯珠里脱颖而出。就像撕裂黑夜的一支亮剑一般耀人夺目,譬如本文里的主角Manker漫客 MK37,就是一支撕裂黑夜的亮剑。

所以,提到亮剑,我不但想到了李云龙经典的演出,同时,提到亮剑,我又想到了Manker漫客 MK37黑夜里撕裂暮海不俗的表现。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样子。

整体概述

Manker漫客 MK37 是一款使用3节18650电池供电的多档输出侧按键式多功能LED手电筒。采用1颗Luminus SBT-90.2 LED, 最高5800流明超强亮度输出, 最大射程935米。筒身采用航天级铝合金材质,CNC机加工外壳,军工三级硬质阳极氧化处理。使用新一代PMMA全反射光学透镜,配合双面镀膜防刮花光学镜片,按键式调光,操作简单,满足使用者多种场合照明。MK37头部直径:52.2mm,尾部直径:47mm,长度:129.5mm,重量:298g(不含电池)。MK37内置防反接和过放模块,智能温控、电量监测,等诸多智能化设计。MK37更多的时候适合发烧友,是户外探险,露营,应急,抢险必备工具之一。

包装

Manker漫客 MK37包装采用橙黑为主色调的硬质纸盒包装,包装正面是Manker漫客 MK37的logo和型号标识,以及主角MK37手电的简绘图片,橙色部分设计类似手电发出的的光芒。右下角有灯珠和手电颜色选项,这款MK37一共有黑色和沙漠黄两种,我手里这款是黑色。

手电整体配置如下:MK37手电一只,尼龙手电套一个,说明书和手绳及脚架接口螺丝一枚。标配不含电池。

手电套做工真不错,大小合适做工精细良好,手电套开合盖子上有Manker漫客LOGO,背面设计有可悬挂及其他佩戴方式的挂孔和帆布魔术贴,可挂于腰带上,挂扣可挂于钩子,登山扣等物体上,方便快速取下,十分实用。

细节介绍

尾盖及尾盖上方手掌把持的末端都设计有钻石纹滚花,滚花摩擦力极强,有一种能替代指甲锉的感觉。滚花增大了开合手电的摩擦力,更换电池时可以毫不费力的扭开尾盖。下图可以看到手电尾部的绳孔,该绳孔是在尾部一侧掏出来一个月牙形的槽出来,在槽的中部留一个切面,在切面上开了一个3.5毫米左右的绳孔,也是这个手电唯一的挂绳孔。

下图可以看到这款漫客MANKER MK37手电的尾部,一个类似平常所见的尾部开关造型,可爱精致,不过这个开关造型只是个欣赏颜值的一个方面而已,只是个假的开关造型。尾部整体平坦,可以完美倒立,开启低亮档能充当台灯使用。

尾部电路是采用了以固定螺丝做为轴的360度旋转设计,电路正极为镀金接触头,负极为镀金弹簧,并且商家已经注明了正负极标识。两个金色子弹型圆柱为定位销。放入电池时,需注意电池正负极方向以及对好定位.

下图对应的是正极电路,这款MK37内置防反接和过放模块,智能温控、电量监测等功能。筒壁内侧比较光滑,并且都做了硬质氧化抗磨处理。内部没有电池架,电池仓为数控机床直接切削出来的,三颗电池都有其独立位置。

尾部连接属于端面导电方式,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由于90灯珠驱动要求比较高,需要配置单颗放电能力超过15A的电池,最好是同品牌同型号,电量内阻一致的三颗电池。另外电池仓的空间只能使用长度65mm-69mm的电池,我使用的是三星30Q 3000mah 20A放电平头电池。

头部开关处商家人性化地挖出一个刚好可以容纳大拇指的空间,开关按钮采用较扁平的硅胶材质,开关上面有漫客独有的图标,按键低于手电平面,可以很大程度防止误触。按键位于脚架接口正对面,很容易触摸。

Manker漫客MK37筒身有三个椭圆形开槽,除了打印LOGO型号和一些认证及标识外,更多是把持效果。手掌前三个手指把持三个椭圆切面,后面两个手指触碰钻石滚花,设计完美,把持力度相当大,手感极强。

除了预留开关及脚架接口位置外,整个头部有对应各三道很深的散热槽分布在开关两侧一圈,这些散热槽由于开槽相对较深,除了减轻手电重量外,散热平面面积随之增大。配合智能温控模块,通过内部热传感器时实检测手电温度 , 降低输出抑制手电高温。

侧按键内藏电量指示,可显示电池电量。会有蓝色、紫色、红色三色提醒,开机时蓝色、紫色一般亮三秒,如果是红色常亮,那就是代表应该充电了。

在侧按键正对面有一个标准脚架接口,便于安装固定手电,可作为营地灯或者固定照明使用。下图2是模拟安装在章鱼上的情况。

采用新一代PMMA全反射光学透镜,配合双面镀膜防刮花镜片,使出光率更高,光束更远更柔和。使用中更舒服。

同等拍摄位置,由黄水的大小、是否满杯可以就看出该手电是否为远射手电了。黄水越浅,射的越远,反之,泛光越强。

简单测试

这款Manker漫客 MK37虽然是3锂筒,但看起来并不大,男人的手握起来刚好,很有手感。MK37头部直径:52.2mm,尾部直径:47mm,长度:129.5mm,重量:438.7克。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Manker漫客 MK37手电进入580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10.7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10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关于照度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Manker漫客 MK37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

由上图可以看出,在三星30Q 3000mah 20A放电的三颗电池支持下,MK37运行了58分钟。此数据图仅供参考,因为锂电池活性太高,一致性也是最大的问题,地区不同,天气不同,尤其冬天,即使同一批次、同种材料、同种工艺的产品,性能也会有很大区别。温度对其的影响都不可小觑。温度不同,将影响动力电池的安全、寿命、功能、性能等,温度过高或过低,动力电池都将可能出现充放电限制等问题。

对于防水性能测试,这款MK37主要是侧按,尾盖,头部压环三者连接密封问题,经过简单测试,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简单夜射

MK37配置一颗Luminus SBT90.2灯珠,功率比较大,亮度和射程都是比较强悍的,加上透镜的作用,视觉效果很不错。以下是小区周边夜射测试,由于天气比较冷,加上疫情困扰,那都不敢去。

总结

做为为数不多的大功率透镜筒,MK37还是比较优秀的,无论是做工还是性能,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如果需要旅行,登山,搜索,可以选择它。因为它的表现确实不俗。

网友:
呃,撕裂黑夜,能持续撕裂几分钟,不怕爪子烤熟了?
没有大散热片或者风冷散热,夏天1分钟就阳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