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过年啦,给小姐姐们换个256平的大别墅(扩容)

楼主(2021-01-13):
Hello
    原本64G U盘,备份着各种各样的数据(虽然有一个戴尔的微型机当NAS服务器),不经意间就快满了,寻思着给小姐姐们换个大点的房子,刚好看到70块一片拆机的东芝TH58TFT0EFKBA8J 128G MLC,买了几片回来

拆掉原来的FLASH
左边是刚买的东芝TH58TFT0EFKBA8J 128GB MLC,2片共256GB
右边是东芝的32GB MLC,2片共64GB

风枪:吹呀吹我的骄傲放纵~镊子碰一下芯片,能自动回位就是焊接好了,翻过来焊另外一片

焊接完成,装回原来的壳子

设置好参数,取个霸气的名字~

量产

量产完成,245GB,还阔以吧~

测速,129MB/S,还阔以吧~
4K测了一下,惨不忍睹,就不放上来了

实测,123MB/s,也还阔以吧,反正就是备份数据,不经常用

祝大家牛年快乐,牛气冲天~

网友A:
一直想自己搞个U盘,奈何没有风枪,只能用原来贴的tosp48的用着,也挺好

网友:
小姐姐呢?来我的小窝串串门呀

网友:
这下可以召来更多小姐姐了

网友:
256GB的小姐姐确实不够用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应该是有技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自己搞个U盘,奈何没有风枪,只能用原来贴的tosp48的用着,也挺好

我也一直想做,跟你不同的是什么都有现成,但怕折腾,一旦玩了这个陷进去,好像更没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想做,跟你不同的是什么都有现成,但怕折腾,一旦玩了这个陷进去,好像更没时间了 ...

20多岁的时候经常折腾,这过了30就啥也不想了

网友C:
现在的元器件耐热性真好,几百度的热风都能承受。
几十年前学装单管收音机时,书里讲半导体耐热性差,焊三极管时要用镊子夹住管脚焊,便于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元器件耐热性真好,几百度的热风都能承受。
几十年前学装单管收音机时,书里讲半导体耐热性差,焊三 ...

我父亲说他上学那会,每月伙食费2块多钱,他有一同学特有钱,别人还在买矿石,那同学直接买了一只5块钱的三极管,到手就烧坏了。

网友:
等着小姐姐们排队拿着优盘来换芯片吧!

网友:
小姐姐太多了256G也不够用呢

网友:
这怕是危房吧

网友:
还以为是 256TB

网友:
希望这拆机片体质强健

网友:
高手,背面那么多的焊点,一个虚焊都不工作,没用过热风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元器件耐热性真好,几百度的热风都能承受。
几十年前学装单管收音机时,书里讲半导体耐热性差,焊三 ...

以前在市面上流通的半导体大部分是b次品,就是军工挑完,大国企挑完,剩下那些测试不良品,要不是β值小,要不是baning线不良重新绑定的,要不就是漏电超超标的。。。。。到手烧坏的很正常,我就修理过3AX的系列,把铁壳撬开,把die按回基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市面上流通的半导体大部分是b次品,就是军工挑完,大国企挑完,剩下那些测试不良品,要不是β值小 ...

你说得对。不知道现在淘宝上卖的元器件是不是都是合格品。

网友:
年轻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