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生PL-550收音机无声维修问题?

楼主(2021-01-13):
一阵子没用居然没声音了。 正常开关机有频道。就是没声音。 插耳机也是没声音。

网友:
检查音量电位器,功放CXA1622M的供电等等。

网友:
我的早就不响了换880

网友:
把收音机断电复位一下

网友:
短接音量电位器试试。

网友A:
返厂好像免费修

网友:
一个主芯片控制的,打开后盖板应该能看到RESET复位按钮。复位一下再说。时间和保存的频率会清零。

网友:
音量电位器,用WD40清洗一下,如果还是没有声音,检查功放块本身及周边。

网友B:
用示波器顺着声音出来的路线从后面往回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顺着声音出来的路线从后面往回找。

楼主本来是杀鸡的,你是让楼主拿牛刀来杀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喇叭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喇叭坏了

喇叭坏了不会插耳机也不响。

网友:
无声先查供电。尤其是功放的供电。还有静音电路(功放第14脚音量控制及去三星S1A0903X02的部分)。供电正常在输入端用镊子碰碰看是否有噪声。没有声音说明功放有问题了。否则查外围。电解也查查,长时间没用也许坏了。另外看看电路板是否有烂断的地方。

网友:
话说S1A0903X02的dadasheet现在已无法下载(S1A0903X01的能下载到,该型的早期版本中曾应用过,且据说其效果比S1A0903X02还好)。楼主既然已拥有PL-550,想必应该也有它的电路图。能否晒一下?

网友(2021-08-20):
可以寄回厂售后服务。

网友(2022-07-06):
楼主最后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搞不定就返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喇叭坏了不会插耳机也不响。

耳机可能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厂好像免费修

来回的快递费再加点钱都能买新收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