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修复影驰120G sbfm21.1 s11 中的关键过程之一 合集下载

楼主(2021-01-13):
硬盘:影驰120G 断电变砖了: SATAFIRM   S11      容量120gFw   : SBFM21W1 或者 sbfm21.1 对应的闪存芯片是micron

找了很多方法,充值了积分下载了各个大神提供的工具,发现总少一个关键工具:没有提供硬盘的fw.bin固件,按说明中做了,运行fw.exe,总是提示:不可识别的32位程序!

查看s11flasher目录下的s11-flasher-micron.cmd批处理程序:copy /b 0m + fw.bin + 2 fw.exe
有人话说是:把0m文件、fw.bin文件和2文件 合并成一个叫fw.exe的可运行文件,这三个文件缺一不可,尤其是不可缺少fw.bin。很多下载下来的工具中,是没有fw.bin的,这个需要找到自己硬盘对应bin文件,然后改名为fw.exe才可!!!(就是这一步卡了我很久!)

ssd硬盘固件 影驰官网没有找到下载的地方。

下面有固件集的下载,太大了网站限6MB,有空再上传吧,
若有需要的,把固件型号写上来,我来上传bin固件,

目录:
文件夹 PATH 列表
卷序列号为 BF7E-E2CE

│  SBFA10.3_07122016.BIN
│  SBFA12.2_13072017_VG7.BIN
│  SBFA12.4_21122017_VG7.BIN
│  SBFA12.6_27112018_VG7.BIN
│  SBFA13.3_05102018_VG7sb5.BIN
│  SBFD00.2_21042016.BIN
│  SBFD00.4_02082016.BIN
│  SBFG21C.2_14112017.BIN
│  SBFG21R.2_16112018.BIN
│  SBFG71L.2_21112018.BIN
│  SBFG71M.2_12122018.BIN
│  SBFGA1F.2_15082018.BIN
│  SBFGBA.3_01112018.BIN
│  SBFGG1B.2_14082018.BIN
│  SBFGJ1T.3_01112018.BIN
│  SBFGK1.3_18122018.BIN
│  SBFGK1.3_26102018.BIN
│  SBFK71F1_27062019.BIN
│  SBFKB1C3_05122018.BIN
│  SBFKB1H5_13112019.BIN
│  SBFM00.2_25032016.BIN
│  SBFM00.8_01112016.BIN
│  SBFM01.0_01032017.BIN
│  SBFM01.0_10022017.BIN
│  SBFM01.1_24082017.BIN
│  SBFM01.2_08082018.BIN
│  SBFM01.2_30012018.BIN
│  SBFM01.2_30032018.BIN
│  SBFM01.3_27122018.bin
│  SBFM10.8_23092016.BIN
│  SBFM11.0_01032017.BIN
│  SBFM11.0_10022017.BIN
│  SBFM11.1_01092017.BIN
│  SBFM11.2_06092018.BIN
│  SBFM11.2_08082018.BIN
│  SBFM11.2_25052018.BIN
│  SBFM11.3_26062019.BIN
│  SBFM21.0_29032017.BIN
│  SBFM21.1_05092017.BIN
│  SBFM21.1_21082017.BIN
│  SBFM21.2_22082018.BIN
│  SBFM21.2_23032018.BIN
│  SBFM21.2_29012018.BIN
│  SBFM21.3_29012018.BIN
│  SBFM50.8_24102016.BIN
│  SBFM50.9_12062017.BIN
│  SBFM51.0_16052017.BIN
│  SBFM51.1_23062017.BIN
│  SBFM51.2_25072017.BIN
│  SBFM51.3_16032018.BIN
│  SBFM60.9_08112016.BIN
│  SBFM61.0_10022017.BIN
│  SBFM61.0_28032017.BIN
│  SBFM61.1_01092017.BIN
│  SBFM61.1_17072017.BIN
│  SBFM61.2_08082018.BIN
│  SBFM61.2_23032018.BIN
│  SBFM61.2_24012018.BIN
│  SBFM61.3_02042019.BIN
│  SBFM61.3_07092018.BIN
│  SBFM61.3_17102019.BIN
│  SBFM61.3_30102018.BIN
│  SBFM71.0_28122016.BIN
│  SBFM71.1_18082017.BIN
│  SBFM71.1_31032017.BIN
│  SBFM71.2_05022018.BIN
│  SBFM71.2_22082018.BIN
│  SBFM81.1_19052017.BIN
│  SBFM81.2_23082018.BIN
│  SBFM81.3_05092018.BIN
│  SBFM81.3_18092018.BIN
│  SBFM91.1_24082017.BIN
│  SBFM91.2_12062018.BIN
│  SBFM91.3_16082018.BIN
│  SBFMB1.1_26092017.BIN
│  SBFMB1.2_09052018.BIN
│  SBFMBA.3_05032019.BIN
│  SBFMBB.3_07112019.BIN
│  SBFME1.3_02082019.BIN
│  SBFME1.3_26042019.BIN
│  SBFMJ1.3_27102019.BIN
│  SBFR21.2_23022018.BIN
│  SBFR71.2_29032018.BIN
│  SBFS1010_11122019.BIN
│  SBFS1011_11122019.BIN
│  SBFSC010_11122019.BIN
│  SBFSC011_25102019.BIN
│  SBFSD010_08012020.BIN
│  SBFSE010_08012020.BIN
│  SBFSF011_21112019.BIN
│  SBFZ10.3_07122016_VG5.BIN
│  SBFZ10.6_27112018_VG5.BIN
│  SBSG21.1_03012018.BIN
│  SBSG21.1_27112018.BIN
│  SBSG71.1_12122018.BIN
│  SBSG71.1_30112018.BIN
│  SBSGA1.1_14122018.BIN
│  SBSGB1.1_02112018.BIN
│  SBSGG1.1_07112018.BIN
│  SBSGJ1.1_14122018.BIN
│  SBSGK1.1_18122018.BIN
│  SBSGK1.1_27112018.BIN
│
├─SBFK71F1
│      release_notes.txt
│      task_a.ini
│
├─SBFKB1C3
│      release_notes.txt
│      task_a.ini
│
└─SBFKB1H5
        task_a.ini

楼主:
有需要的,留言我,我来上传固件

网友A:
现在已经出来MPtool了,直接开卡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出来MPtool了,直接开卡就可以。

MPtool要转接卡 固件生成工具文件SATA就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tool要转接卡 固件生成工具文件SATA就能搞

MPtool可以改成任何名字,固件修复不能改名字,SATAFIRM看着不爽

楼主:
我来学习一下,MPTOOL,,,

网友:
MPTOOL找到的盘为什么是红色的?

网友:
软件里面的readme和techinfo写得清清楚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Ptool可以改成任何名字,固件修复不能改名字,SATAFIRM看着不爽

固件生成工具也可以改名字,没认真看说明吧

8个字符的名字随意改,超过8个字符的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固件生成工具也可以改名字,没认真看说明吧

8个字符的名字随意改,超过8个字符的比较麻烦一些 ...

要用winhex改,不会用呀!外文也看不懂,太难了

网友:
有新增坏块的闪存不跑RDT,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用winhex改,不会用呀!外文也看不懂,太难了

我用的UE,打开生成好的程序,Ctrl+G 到说明文件指定的0x147C34/8,这个位置,然后在ascii部分把名称改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UE,打开生成好的程序,Ctrl+G 到说明文件指定的0x147C34/8,这个位置,然后在ascii部分把名称改了 ...

你的方法我先收下了,以后有机会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件生成工具也可以改名字,没认真看说明吧

8个字符的名字随意改,超过8个字符的比较麻烦一些 ...

超过8个字符的“影驰”怎么办?GALAX TAXXXXX:lol:

网友(2021-03-30):
测发份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需要的,留言我,我来上传固件

求分享下SBFM21.1_05092017.BIN这个固件,fly3398@qq.com,谢谢啦

网友E:
求分享下SBFM21.1_05092017.BIN这个固件,fly3398@qq.com,谢谢啦

楼主(2021-08-28):
引用 网友C:
要用winhex改,不会用呀!外文也看不懂,太难了

那个txt里的外文是俄文,找翻译软件搞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分享下SBFM21.1_05092017.BIN这个固件,,谢谢啦

之前没上来看到,
回复你了,
发了,

网友:
v0.83a
Drive: 0(ATA)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M21W0
Size : 228936 MB
P/N  : 521-170410024
网上搜了一天的教程,工具下了一大堆 也没搞好工具里全是乱码也看不懂 求详细教程 顺便来个固件吧401004646@qq.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