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箱鱼缸折腾记

楼主(2021-01-13):
经过上一个鱼缸的折腾(因手机进水,导致上一个鱼缸的纪录片丢失。。。。。)
买了第二个鱼缸折腾中。(到货既然直接爆缸。。。。)

做了蓝底的。。。。。。

弧形玻璃,一碎就是三个面。。。。。

清理。

可惜了。

很锋利的。

只能清理大块的。

上卡圈,支持8毫米。

玻璃厚度5毫米左右。

经过几天的折腾,总算赔付款到了。于是又下单买了个。这次选择了直角缸,参数如下。

总算送到了,这次店家打了木架,下面开箱,看他炸不炸就完了~~~~~

使用锯子开木架。有人说,直接上个锤子啊,额,那有可能,直接开碎了里面的玻璃体。。。。。

工具用时,方恨少。

多么希望有个电动的万用宝。。。。。。

开了一边了。

两边锯掉。

开箱

没有碎。

四角尖尖,好评~~~~~

顶部盖子。

还以为会给个高配,既然是个假智能。。。。。

下面来看看盒子。

信息。

型号。

经过上一次的经验教训,选择了,直角缸,更加美观,这种缸,因为是直角玻璃粘贴,观赏度更高,不会因为弧面,导致鱼变形。

店家发货,内部赠品,直接放在缸里。事实证明,不会破损。

准备组装。

把里面的玩意清出来。

加入少量的水。。。。。(用桶子接,需要什么时候去了。。。。。)

直接用管子。

方便多了。

咕咚咕咚。

超白玻璃,清晰度高。

组装水泵。。。。。

现在基本都是这样的水泵了,直接沉底的少见了。个人感觉这样的款式,除了美观,其他的清理,不如沉底的。

有两个减震柱,吊在过滤盒上。

雨淋管

完成,插电,看他炸不炸就完了。

雨淋管组装好。

过滤棉,赠品。

裁剪两块。更方便。

垫下去。

放上滤材。(这里,其实,滤材应该放过滤棉下面的。)

安装灯具。

直接卡上去。

biu特佛

红灯

白灯

红灯,白灯一起亮。

哇喔~~~~~~~真的biu特佛。

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地方,电线传过来,偶尔会被盖子卡住。

有什么好办法,这是设计缺陷,找店家也是无解。。。。。

加入高锰酸钾。

丢下去,鬼魅的扩散。

看着缓慢溶解。

biu特佛。

溶解水变红色。

水泵开启,过滤棉上有一点点过滤下来的高锰酸钾了。

从过滤盒留下的水流,没什么声音。

增氧管。

自动打氧气,这也是改成这样的水泵一个好处。

固定增氧管

这个雨淋管,既然长了。。。。。等下切了他。

放置加热棒。

位置不错。

biu特佛。

看,这该死的走线。。。。。。。

楼主:
继续折腾中。
在等待一个钟过后。准备抽干这个高猛酸钾水。

擦拭玻璃表面残存的渣。

底部一点,不好抽。

剩一点点,直接用过滤棉吸干。

消毒至此完毕。

雨淋管长了点,折腾下。

锯掉一点。。。。。。

biu特佛,完美~~~~~~~~~~

合上盖子。放着。

挑选良辰吉日,沐浴更衣,燃放爆竹,敲锣打鼓,摆上几十座,入户成功。

加入水,准备养水。

娱乐宝~~~~~~这玩意,据说是智商充值器,但是我也加了。

沉在水底,还蛮有味的。

灯光秀~~~~~~~~~

白光~~~~~~~~~

biu特佛。

滤材最后还是放过滤棉下面去了。

楼主:
继续折腾中。

然后就是购买鱼缸内部小石子,装饰品,下鱼等等。

首先到货的是,鹅卵石一包,白玉石一包,白沙一包,大约每包5斤!(经过称量,误差可以接受,但是足斤足秤,从卖肉,到卖水果,成为了市场的“美德”,常记得在1079年,卖小白菜,总不忘给买家,搭上半斤香葱,哎呀!王大爷,没事,拿回去香葱煎蛋。。。。。。)

鹅卵石重量。

白玉石重量。

白沙重量。

然后到货了水草一筐(有人说,为什么不用真水草。。。。。真水草都不够鱼吃的。。。。。)

沉船一艘。

早就想要这个沉船了,有一种加勒比海盗的感觉。

用船首像来装饰海船曾表达了对神祗的敬意,船首像逐渐演变为神话象征、指示符号、民族标志或者就是1尊代表船名的雕像。船头和船尾装饰品的使用可以远溯至上古时代。当时的船首装饰是在船头两边各画上1只眼晴。那时的人们相信这双眼晴会帮助海船安全的在海上航行。在公元前1500年的埃及,海船的船头和船尾被塑造成优美的莲花形状。古代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早期罗马人都在海船上装饰艏柱和艉柱。当早期罗马人和腓尼基人都把船头撞角作为海战武器的时候,被装饰一新的通常是撞角而非艏柱和艉柱。后来,罗马商船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雕刻精美的天鹅颈艉柱。维京人通常把战船的船头做成大毒蛇蛇头的形象,而把船尾做成野兽或龙的形象。维京长船,即被叫做“drakka'的战船是维京人征战四方的利器,有40只或更多的桨,船上还有1尊船首像。到了16世纪末期,佛兰德斯的大型横帆船(galleon)使用精美的镀金木雕装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英国和法国的船只才采用了同样的装饰手法。美国船首像的形象主要是士兵、将军、政治家、印地安酋长、少女、海怪和大毒蛇等。其中最著名的船首像要数伽拉忒亚(Galatea,希腊神话中的海洋神女之一)。自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海军只以半身像、州徽、市徽和鹰为装饰物。美国海军的最后1尊船首像是兰开斯特号巡洋舰上的雄鹰,其翼展达18英尺8英寸,出自当时著名的木匠约翰·贝拉米(JohnBe⒗my)之手。1816年,1尊政治家半身像的定价为700美元,同期一艘小型军舰不到1000美元,至1909年,海军部长下令从海军舰船上移走所有的船首像。因为造价己经比船还贵了

这个模型做的还不错,有这个舰首像。

还能链接气管,里面出泡泡。

中空的船尾。

船尾细节也很丰富。

同前半截一样,船尾,也有气管链接。

然后到了一个最喜欢的玩意。

鲨鱼警告牌。

注意:鲨鱼出没。

放进去。

摆了一下。还不错,所有东西。

把清洗过后的那堆石子放进去。。。。。。额,这是浓汤了。。。。。。(白沙清洗了很多遍,还是有。。。。。。)

抽出来。。。。。。。

重新加水

虽然还是有点浑浊,但是对比刚才好多了。

养了几天的水,清澈见底。

biu特佛。

养了几天水,我们按照老祖宗的黄历,选择适合纳畜的黄道吉日,沐浴更衣,去逛街,看妹子,买鱼~~~~~~~~~(四条观赏鱼,两条垃圾鱼。)
很快,鱼买回来了,直接把水族馆袋子的水一并放进去!(这里养水很多天了,水质不错,加入水族馆原装密码水,更利于鱼的存活。)

好像鱼买的有点大了。要不要换大缸啊~~~~(小孩子又看中了海绵宝宝的房子,跟公仔。。。。。买买买。。。。。。)

biu特佛~~~~~

biu特佛。

前前后后,折腾了这么久,总算是完成了~~~~~~~biu特佛~~~~~~~

一篇适合新手养鱼的教程,其实很多人养鱼,经常鱼鱼挂了,关键还是水的问题。

买缸,最好是从小缸开始,方便换水,另外就是平常要监测过滤棉脏不脏,水泵有没有工作,充氧机有没有工作,还有就是加热棒有没有工作,水温多少。

换水,自来水,嗮个半天,搅拌一下,就可以了。每次换水换鱼缸的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都是可以的。普通的鱼也没有那么娇贵~~~~~~这种鱼,半个月,到一个月,换水问题不大~~~~~~

最后祝福大家2021,新年快乐~~~~

网友A:
赶快放鱼……坐等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放鱼……坐等直播

稍微等等。折腾中。编辑中。鱼已经放下去了。

楼主:
毛发性感不?

网友B:
等着看你中毒换大缸,换热带鱼,上加热棒,江南的冬天就是个电老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着看你中毒换大缸,换热带鱼,上加热棒,江南的冬天就是个电老虎。 ...

控制住,不着急。

楼主:
折腾了个寂寞。

网友C:
楼主私发个鱼缸的链接给我,最近也想买个这种鱼缸,也是老怕快递摔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私发个鱼缸的链接给我,最近也想买个这种鱼缸,也是老怕快递摔烂......... ...

你跟店家说明打木架就可以了。开箱看了再签收,要不然 ,有的扯。

网友D:
特价鱼缸么?价位多少?

网友E:
超白玻璃硬度低,清洗的时候很容易挂花

网友F:
我买的森森的缸,没打架子,过来没事,也折腾了几年了,楼主这个过滤不行,买个外置过滤桶,另外,养金鱼很麻烦,吃的多,拉的多,水质不好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白玻璃硬度低,清洗的时候很容易挂花

买了鱼缸刷子的。基本几年不用大清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森森的缸,没打架子,过来没事,也折腾了几年了,楼主这个过滤不行,买个外置过滤桶,另外,养金鱼很 ...

这个过滤,需要多洗过滤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价鱼缸么?价位多少?

没有特价,正常价格。双十二买的,便宜15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跟店家说明打木架就可以了。开箱看了再签收,要不然 ,有的扯。

搜到那家店了,还看到你的评论了。。。。你的ID是西***雪。。。。西门吹雪????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