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池L14M3P24(3ICP6/54/90)外观图

楼主(2021-01-13):
介入笔记本后显示无电池,拆机后电池电压3.3v。不知如何处理,看看照片热闹热闹吧。谨供大伙见见生面孔。(笔记本放了半年没用出现该现象)

网友:
测每个电池电压,不知道联想有没有锁,无锁就好办。

网友:
同问,联想电池有没有锁

网友:
基本上没有没锁的笔记本电脑电池了吧???

楼主:
我简单的冲了两个小时130ma,电压从3.3升到3.6v了再充充看看达到3.7v以上上机试试,看行不行。
请教各位前辈要是有锁怎么操作能解锁啊?

楼主:
H:/20210113笔记本电池:/20210113笔记本电池充电

楼主:
将其中一个电池充电,充到3.7v,另外两块没变化,一会插上机子试试。

楼主:
试机可以检测到电池充到26%,拔下来恢复原包装插电后,开机又无法识别。等待下一步再说。

网友:
根据标签上11.1v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三串锂电池组,正常情况下在入口的+(双红)-(双黑)可以测到这个电压。

网友:
是不是很失望?居然没有18650可以用了

网友:
起码得用一安以上的电流充电 ,随时监测电压,限压4.2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