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给内置式胎压传感器更换电池

楼主(2021-01-13):
自己安装的内置式胎压监测,有一个传感器没电了,开始数字闪动,后来就显示横杠--了。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拆下来换个电池。

拆内置式的胎压传感器需要拆轮胎,具体方法在我以前DIY安装传感器的帖子中有详细介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332

拆下来的内置传感器,山寨版无商标:

固定螺丝已经生锈了:

要把电池拆出需要用到的工具:

用手术刀和小平口螺丝刀慢慢把传感器背面的填充胶去除:

那些填充胶很软,很容易剔除,电池露出来了:

胶全部去除干净:

左边是电池,右边是电路板:

揭开电池,也有很明显的锈迹,电池可能已经漏液了,幸亏电路板上没有锈:

量一下电压,基本是零,这个电池不靠谱:

原配电池是2450的锂电池,我手头没有,用常见的2032代替,容量小些,但是其他几个传感器也用了不少时间了,剩余电量可能和新2032差不多。

焊这种电池最好是用点焊机,但是我没有,那就用锡焊凑合吧。要用质量好的低熔点的锡,我没有什么好锡,这种凑合用还可以:

首先用砂纸把新电池需要焊接的地方磨光表面,然后烙铁调到比较高的温度,吃上锡以后接触并摩擦电池表面,几秒钟后就能让电池表面吃上锡,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可能会引起电池爆炸,也不能太短,否则锡只是浮在表面并没有和电池外壳紧密结合:

吃上锡的电池用手抠一下吃上的锡,如果抠不下来就说明锡和金属外壳紧密结合了:

电池吃上锡就很容易焊接引线:

原配电池用热缩膜包裹,原因是因为用的镍片连接,没有热缩膜会短路。我直接用绝缘导线焊接,没有短路的问题,所以也不需要热缩膜。

把焊好引线的电池安到传感器上:

在线测一下电压,新电池的电量就是充足:

最后把传感器重新用胶封住就好了。这里用704硅橡胶比较好,但是我的704都已经自己固化变硬坨坨了,正好手头有汽车用的RTV硅胶(灰色的),也能起到密封作用:

最后,换好电池的传感器重新装回轮胎,大功告成。

网友A:
师傅您好,还好我买了外置的。
之前也在内置和外置之间徘徊过,最后还是选择外置觉得好点,虽然加气麻烦点,但看来比你换电池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您好,还好我买了外置的。
之前也在内置和外置之间徘徊过,最后还是选择外置觉得好点,虽然加气麻烦点 ...

是啊,原以为内置式的电池大,寿命至少能有几年吧,结果其中一个才一年多就没电了,另外三个好好好的。

网友:
这种电池应该不会漏液,可能是轮胎里面的水高压下进去了

网友:
原来看宣传说这个电池能用10年

网友B:
看起来像是一次性使用设计

网友C:
困难的部分在拆轮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一次性使用设计

如果电池能用10年,那一定是一次性设计的!
轮胎进水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充气的湿度大,水汽凝结,还是充氮气好一些
外置的有两个弊端,1、影响轮胎动平衡。2、在离心力作用下,反复晃动,充气嘴很容易折断,细心观察可以看见裂痕

网友:
看空间可以安2节2032并联

网友:
原来的电池是耐高温的额,你换的这个是普通的,隐患大!

网友:
我的原车胎压监测的6年了,还能用,

网友:
这个电池估计是生锈坏的

网友:
外置的省事方便

网友D:
不需要矫正轮胎重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困难的部分在拆轮胎。

本坛有帖子介绍内置胎压的拆解:轮胎放气后放车底,用车的重量做顶点,千斤顶置于车底和轮胎之间,顶开后就可以拆解传感器了。
我有个胎慢漏,是15年的也要换了,换上备胎取下慢漏胎传感器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网友:
晚上有这种带焊片的电池卖。我之前就换过。比买个新的传感器要省80元左右,关键还不用匹配。我们这边去四儿子匹配还要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矫正轮胎重心吗

不需要,因为重心没变化(如果忽略电池重量的差别的话)

网友:
要碰焊,高温焊不好吧

网友:
外置的省事多了~我外置的传感器基本一年换一次电池~扭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