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平台功耗低好多啊,大家要装黑群晖的建议还是要上新平台

楼主(2021-01-13):
以前用D2550和j1900,两个黑群晖,都只有一块2.5寸小硬盘,2g内存,正常条件下功耗前者在18W左右,后者在15W左右。
最近上了8代i3高性能平台,也是2g内存,一块2.5寸小硬盘,同样的功率表测量只有9W,比D2550低了一半左右,性能还更强了,跑到程序也多。

所以,大家要装黑群晖的建议还是要上新平台,不仅性能强劲,而且功耗低很多。

网友:
8带i3怎么可能才9w?低功耗U?

网友:
才9W?????你什么配置发来看看

网友A:
2.5寸的小硬盘  如果是固态的明显功耗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寸的小硬盘  如果是固态的明显功耗低很多

是固态,intel的ssd

网友B:
你电源的转换率偏低吧,我原来j1900+2.5寸机械+2.5ssd,才12w啊。用的12V1.5A的电源,都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源的转换率偏低吧,我原来j1900+2.5寸机械+2.5ssd,才12w啊。用的12V1.5A的电源,都不热。 ...

同一个电源,经过我的测试对比,j1900其实功耗也不是很低,比较平台也较老,出来好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电源,经过我的测试对比,j1900其实功耗也不是很低,比较平台也较老,出来好几年了 ...

D2550就不要比了。太老了。

你现在i3什么型号啊?支持vt-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550就不要比了。太老了。

你现在i3什么型号啊?支持vt-d吗

忘了什么型号,机子放家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源的转换率偏低吧,我原来j1900+2.5寸机械+2.5ssd,才12w啊。用的12V1.5A的电源,都不热。 ...

看到什么值得买上有人也测了j1900功耗,两块3.5寸盘,空载损耗在22W。
估计两块硬盘在空载条件下损耗不高于10W,所以板子功耗应该在12W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什么型号,机子放家里了

单网卡?螃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网卡?螃蟹的?

对网卡不了解

网友:
真的有这么低功率?不太敢相信。

网友:
8代的低压笔记本U倒是有可能。

网友C:
同样有楼主所说的两块板子.

D2550 大概13W,装DOCKER跑了下功耗翻倍...

J1900的大部分时间不到10W.不过是12*12的板子.

网友D:
我昨天才刚买了个1037U的,好像功率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有楼主所说的两块板子.

D2550 大概13W,装DOCKER跑了下功耗翻倍...

你这个结果应该是不带硬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才刚买了个1037U的,好像功率也不低

1037的性能比1900高不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37的性能比1900高不少吧

应该是比J1900好些,但就是功耗大一些,我也就是想买来玩一下的,110包由主板带,2G内存,32G 固态,有两SATA, 一VGA,没高清口,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结果应该是不带硬盘吧?

是的,没有外置硬盘,主板上插的小容量M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