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BINJIANG DT9902C万用表拆换挡盘簧片

楼主(2021-01-13):
老物件。

清理LCD触点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一个簧片。还好小心求证试验,终于恢复正常。发个簧片图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A:
最边上这个单独的,只有一个触点,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边上这个单独的,只有一个触点,有啥用?

就是坏掉的那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边上这个单独的,只有一个触点,有啥用?

有人说这种只有一个触点的,为了保持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这种只有一个触点的,为了保持平衡

有道理!应该多装几个,起码对称

楼主:
这些触点是进行档位(电压   电流   阻值    电容值等)转换用的。千万不可装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