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Intel 545 带锁SM2259AB主控板,换公版SM2258G后续。

楼主(2021-01-13):
续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140

上贴发出来后,得到了很多大佬的指引@zhuyimin 。感谢朱总提供的有效信息。

现在公布结果,原板1.2v vccq改1.8v的方法如下:

将分压电阻RA由原来的150kΩ,换成300kΩ,输出电压就变成1.8v了。

电压改成功后,焊了个渣渣L06B测试

完结!

网友A:
:lol:545S这小板子没啥搞头啊 来来来 我还有20几个540S的大板子坏盘/老板接盘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5S这小板子没啥搞头啊 来来来 我还有20几个540S的大板子坏盘/老板接盘去了吧 ...

我就是搞着玩玩,抛砖引玉。

你的板子来个高清无码大图传上来,说不定有坛友找你PY呢

网友B:
主控都拆了,为什么不找一下土狗的位置

楼主(2021-03-29):
引用 网友B:
主控都拆了,为什么不找一下土狗的位置

58G不会量啊,有58G 脚位定义没?

网友:
学费了学费了

网友(2021-06-01):
引用 网友B:
主控都拆了,为什么不找一下土狗的位置

我也有块怪应特儿固态,短路上面的焊点,驱动识别为2259AB。你说的土狗位置,是什么?

网友:
我的怪应特儿固态,短路焊点显示SM2259AB,有知道怎么修复吗?能不换主控开卡通过最好。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B:
主控都拆了,为什么不找一下土狗的位置

你们说的士狗,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2-08-12):
挖坟求助一下大佬,我这边有个m2版型的5450的盘,按照大佬的方式改分压电阻,vccq已经变成1v8了,但是拿58xt开的时候还是提示trac adj fail (27)/0C.07,可能是啥情况呢

网友(2022-12-21):
好贴啊,我也有一片这种板,一直放一边,马上去搞!试试

网友C(2023-03-31):
引用 网友B:
主控都拆了,为什么不找一下土狗的位置

tg位置  拖锡了两个点是tg

网友(2024-03-13):
太牛了。范大佬教会了很多。

网友(2025-02-12):
引用 网友C:
tg位置  拖锡了两个点是tg

我看了好久好久,都没看到那二个点拖锡了,可以画一下出来吗?
我手上有一个这种类似的板子,想试试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C:
tg位置  拖锡了两个点是tg

有知道那二个不土狗吗

网友D:
他应该说的意思是“脱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应该说的意思是“脱锡“

哈哈,这样吗·~那我理解错了~

网友:
请问范大佬,2258G支持2G双晶缓存不?打算玩玩英特尔5400s的板子,提前做个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