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个标记5X的黑色圆形十字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1-13):
标记5X的黑色圆形十字,猜测是衰减片。
没有查到具体是什么型号,请问大神有知道的吗?
www.smdmark.com这个网站也没查到
谢谢各位

网友:
估计是高频放大

网友A:
类似这种?型号得靠猜

网友:
当年的天线放大集成upc1651

网友:
好像我还有这东西呢,以前玩过卫星放大器……

网友:
好像叫声表面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型号得靠猜

谢谢不是这种

我这个没有供电的,也就是说不是功放管
我估计是5DB衰减器

网友:
你说没供电就没供电了?你不知道供电可以走信号线的吗?
拍这么个照片让别人猜谜语,你是来搞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