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电磨锂电电磨无线电磨的选择和比较

楼主(2021-01-13):
      本人是文玩爱好者,电磨是必不要少的工具,有线的电磨之前买过两三种,功率大,劲大,但不适合玩小东西,工业级的产品,磨金属大的物品还是比较好用的。
      今天介绍充电无线电磨,无线电磨用过十几个,多贵的电磨结构也都差不多,电机,控制板,电池,连接杆就这些东西,直接输出动力,没啥复杂的。分类来说人个认为12V以上的适用工业用,比较重,3节18650的电池加上电机就是个不小的重量,12V用过东成的,琢美12v,美耐特的,德创的,藤原的,这几个就藤原的爱发热,轴承连转,琢美12v转速最高35000转,其他都是28000转,价格也最贵,琢美是10档调速,同心度也最好,其他都是6档调速,东成电机最大,模具都比较厚。个人推荐德创的,里面用的电机是德国牌子Parkside电机,外型都一模一样,估计是代式厂的产品,双十一价格百元以内电池通用性强,但耐用度也就这么回事,用时间长了有噪音。原来想12V的电磨就不上图了,还是上下图吧,能供大家参考下。
      再介绍比较多的小电磨,一节18650电池,缺点精度不高,力度不大,不可调速,优点,万能夹头,可以更换电池,两块电池可以不间断使用,大小适中,我磨过两串108颗的凤眼,机器出现噪声,耐用度就这样了,这样的我用过4个,因为当时市面只有这个产品。
      还有一种比较小的电磨,雕刻笔用一节10400电池,优点,精度点,可更换电池,拿着特别轻,雕刻东西比较准,力度也可以。缺点:不可调速,只能上2.35柄径磨头,用过1个。

重点介绍市场上还有一种7.2V电磨或者叫7.4V或者叫8V都可以,琢美8050,威克士Wx106,万克宝7.2V电磨,这三种电磨大同小异,都是支持5档调速,最高都是25000转,电机都是380S的,还辅助灯光,电池都是14650,电量是900mah,重量都在250克左右,但8050是大红袍电池,万克宝的电池有点扯,是唱读机的电池,市面上有直接买就能插上用,同心度都不错,万克宝最便宜,百元机,还有一个是外贸货,参数都一样,但就是比上面三种粗,用的是18650电池2000mah,用的390电机,这个重量了是324克重,缺点:略有点粗,优点:电池的通用括展性更强,可以更换3600mah的电池。比较推荐外贸货,但充电器是英制的,要买转换插座。

       经过这些对比个人认为,买一个雕刻笔,用来精修蜜蜡松石等,再买一个8V的电磨干菩提子比较合适,玩金属和木头的选择12V的,小的会被认为玩具干不了活,用途不一样,工具选择不一样。
      用过这些电磨就是给大家一个总结,尽量少走一些弯路。上些图片只是个人意见,跟厂家无关,仅供参考,欢迎大家交流。河北疫情封城在家,有时间总结一下与大家分享。

网友A:
比较喜欢玩电磨,有8v外贸版的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喜欢玩电磨,有8v外贸版的链接么

没有,纯交流,可以上拼夕夕

网友B:
精修小东西建议用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修小东西建议用牙机

牙机比较精准,太大了不方便,也不想带线的

网友C:
那个外贸货我也见过,当时看体积怀疑是18650电池,问卖家卖家不知道所有没买,谢谢楼主解惑,我赶紧去下单,现在用3.6v电磨,没用两下就没电了,12V的太重又懒得拿。万克宝那个不推荐,是手里唯一坏掉的电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外贸货我也见过,当时看体积怀疑是18650电池,问卖家卖家不知道所有没买,谢谢楼主解惑,我赶紧去下单: ...

那个外贸的我买过两个,其中有一个是18500电池,我买回工具都得拆开看看里面啥样的再装上,这个比较合适些,2000比900毕竟容量大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外贸的我买过两个,其中有一个是18500电池,我买回工具都得拆开看看里面啥样的再装上,这个比较合适 ...

晕啊,除了电池其他一样吧?其他一样的话我自己换电池。刚下单了,问什么时候发货,没客服都是自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啊,除了电池其他一样吧?其他一样的话我自己换电池。刚下单了,问什么时候发货,没客服都是自动回复。 ...

是拼的那种workaite吗,我上次买的就是这个,拆了看好像是18500,换18650长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外贸货我也见过,当时看体积怀疑是18650电池,问卖家卖家不知道所有没买,谢谢楼主解惑,我赶紧去下单: ...

确定是18650可玩性高点,万克宝也有,拆机看了那个电池,扎心

楼主:
我记得拆开时看的是18500

网友D:
咸鱼考伯特修边机,可以夹6/3mm两种规格的,座子磨下就能通用大有20v的电池,这个是可以干重活的,上合金旋转矬磨金属很强大,最重要的是无刷电机,全新三百多找不到更好的,如果买无标的,两百多就行,毕竟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考伯特修边机,可以夹6/3mm两种规格的,座子磨下就能通用大有20v的电池,这个是可以干重活的,上合金旋 ...

没错,这个是木工用,开孔或者铣功能,不次于有线,到太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拼的那种workaite吗,我上次买的就是这个,拆了看好像是18500,换18650长度不够 ...

是啊,到底是什么电池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到底是什么电池啊啊啊啊

我买的这个是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到底是什么电池啊啊啊啊

拼这个是18500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拼这个是18500电池

哪里能买到18650的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能买到18650的啊啊啊

我刚看我之前买的那个下架了,我手里就有一台了

楼主:
谢谢版主打赏

网友:
两件事,第一你电池容量打错了不是AH安时是mah毫安时,第二我之前撸了个美耐特最便宜那款,到手自己用的显示器电源12v5a 还可以 前段时间撸了个四刃铣刀自己把夹心扩孔后安上了,同心度不错,最主要的是我竟然能铣动金属了 我那个拆开里面是370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