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压力锅米饭煮不熟问题

楼主(2021-01-13):
锅煮一会,压力阀没有升起就开始倒计时,米饭煮不熟!锅盖传感器没有问题!怎么维修!

网友:
查一下继电器

网友:
我家的阿迪锅我自己换的通用主板
九阳的应该能买到配套的主板

楼主:
现在煮着煮着就跳一下e3然后在加热,主板换过了!

网友:
压力传感器调节一下可行不?

网友:
也许就是楼上说的压力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2021-03-09):
你这个还有个故障码,,最怕是机械款,,煮饭夹生的,,那些温控开关变质,,又不知道买回来的开关要不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