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个拼夕夕六十不到的台电锋芒128gU盘分享个更好拆的方法

楼主(2021-01-13):
用胶带缠在笔上面,塑料的按键部分用纸盖住防止粘住,然后用力按usb文件接口部分就能弹出来了

还有谁知道这是啥颗粒啊
 设备描述: [E:][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USB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Teclast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0630-C01
闪存识别码: 89C40832A600 - Intel(英特尔) 29F512G08EBHAF - 2CE/单通道 [TLC-16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29F512G08EBHAF x 2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89C40832A600        --------
89C40832A600        --------
--------        --------
--------        --------
--------        --------
--------        --------
--------        --------
--------        --------

还有求大神看看这个盘写入也是大波浪有啥办法能快点么

网友A:
这样也忒麻烦了,用绳子拴住尾部,使劲一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不是典型的intel b1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忒麻烦了,用绳子拴住尾部,使劲一拉就可以了

里面胶粘的,表面磨砂的根本抓不住

网友:
没得救,片就那样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B:
2020年年底大盘点搬东西的时候在两个办公桌之间的夹缝里找到了丢失了5年多的台电骑士U盘,容量是64G的,银灿903主控英特尔MLC颗粒,查了一下凭证是14年11月份买的,99.9元一个买了6个。神奇的是插入电脑后15年做的报表和PPT都在,里面的东西完好无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在黑台电?我也知道台电喜欢用黑片,但卖的也便宜呀!至少我用过的台电U盘没有用坏的,只有自己弄丢的。

网友:
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20年年底大盘点搬东西的时候在两个办公桌之间的夹缝里找到了丢失了5年多的台电骑士U盘,容量是64G的,银 ...

台电一般一开始那一两批用料都还行,之后的就换各种乱七八糟的方案了

网友:
你这个翻车了,还是海力士

网友(2023-04-26):
原来我用一个台电32G的也坏了,是用U深度做启动盘搞坏的,后然量产提示PASS也无法使用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写入大波浪,这个基本上是无解

网友:
你这个感觉是翻新片啊,,太脏了点,正片哪有那么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