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里能买到这种变压器?

楼主(2021-01-13):
朋友们谁知道哪里能买到这个型号的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坏了么?自己重新饶吧。

网友:
开关变压器全部为厂商定制

网友:
没得卖,还有一种是买块同型号的坏板回来拆,找不到就拆了重绕。

网友:
如果是线圈开路的话,拆开来记住圈数,再重绕回去

网友:
买这个干嘛,又不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