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送外甥女的数码管时钟

楼主(2021-01-13):
这玩意儿是论坛里坛友推荐购买的,东软的方案,rtc模块是ds1302…这是我见到最准的ds1302走时比较准验证了一年感觉相当不错给带孩子的老人放在屋里用,这不外甥女今天看到了不敢直接说跟我姐说的表示她也想拥有一个……(小时候收拾她估计有阴影了),唉跟老舅要啥没有给你买过?作为一个强大的舅舅这当然就不是问题了…焊电池,固定引线,扎带固定做挂绳……外壳那啥就不强调了,一个充电宝板子最好用的居然是时钟…电池估计能用10天左右吧,实在不行插着充电头子用也没啥问题…封带塞老爷子车后备箱里晚点给带过去…

网友A:
不好意思说丑陋,只好说:简陋了一点

网友B:
心理阴影讲讲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说丑陋,只好说:简陋了一点

能用就行…只追求性能对于外观换句话说又不是搞对象…

网友C:
这东西不适合送人, 我现在做了几个,都在抽屉里面放着呢.

网友D:
没有外壳吗?这样的话外甥女是不会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理阴影讲讲看

小时候姐姐宠她宠的有点过了,3岁还是4岁记不清楚了姐姐在洗衣服她要老姐陪她玩,姐姐那会忙…然后这熊孩子就抽了姐姐两个巴掌……我看不下去了就把她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面20分钟,监控摄像头看着她在里面哭到老老实实的…好多年了这丫头再没有犯过混……每次来我家都得先电话问下外公外婆舅舅在家没有……对于有娘生没爹养的孩子我一向都很反感…大姐家的孩子我从来都是吃过饭就让他们走,我看着闹心…管教吧大姐还跟我闹腾……得了自己的孩子自己惯去,我眼不见为净。大外甥叛逆期要跟姐姐动手我抽了一顿然后罚跪6个小时期间没水没饭…我陪着他……现在读高中是最让人省心的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适合送人, 我现在做了几个,都在抽屉里面放着呢.

挂墙上啊,只有别人问我讨要我才送的,一般来说我的东西都不送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外壳吗?这样的话外甥女是不会要的。

没有外壳啊,挂在墙上就可以了,外甥女就是看到挂在墙上晚上还能当个小夜灯用才打算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理阴影讲讲看

谢大佬打赏……

网友E:
晶振换成rx8025,时钟精准度会更上一层楼!

网友F:
纽扣电池不耐久的。

网友G:
弄个外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振换成rx8025,时钟精准度会更上一层楼!

这玩意儿一年也就1分钟左右的误差,所以我说这是我见过跑的最好的1302具体不知道是晶振配的合适还是软件修正的好,反正没有用过这么准的,手头的3231时钟也就是这个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纽扣电池不耐久的。

那个纽扣电池是1302的备用电池,掉电状态下保持走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个外壳啊

挂墙上也没有刚需必须弄外壳,能用就行了…

网友H:
这个时钟在某宝某店铺8元的时候觉得便宜,买了3个。使用发现有两个比较准,有一个误差稍大,有空时晶振改RX802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时钟在某宝某店铺8元的时候觉得便宜,买了3个。使用发现有两个比较准,有一个误差稍大,有空时晶振改RX ...

就是看到你的帖子才去撸的…还好我撸的3个都挺正常的,就是其中的一个的1302引脚短路分钟不走时修一下就好了,现在手里还剩一个了闲了装起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到你的帖子才去撸的…还好我撸的3个都挺正常的,就是其中的一个的1302引脚短路分钟不走时修一下就 ...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买了其实不亏的。如能用Rx8025改造应该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买了其实不亏的。如能用Rx8025改造应该更准确。 ...

一年误差不到1分钟赶上3231的精度了,还折腾它干嘛呢?再说了8025有没有这精度还不好说,搞不清它是程序优化的还是晶振匹配的比较好,反正精度很好…手头没有频率计要不然测一下晶振频率…记得你之前问过降低亮度的问题,感觉电压限制在3v左右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买来用的话还是可以的,贵的话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3.5寸彩屏的自己做成本也就10几块钱……已经服役两块了,啥时候把手里的这一块也送出去就开始折腾我自己的,有点不满意的是这玩意儿的秒点闪烁方式,亮一秒熄灭一秒比较好…闪的太快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