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机顶盒,哪种好?

楼主(2021-01-13):
家里是网络电视,宽带是从别人家拉的,一直用电视自带软件看,也不能看地方台,很多都是收费的

想找一个机顶盒用,性价比高的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智能电视机话,需要的应该是直播软件。安装电视家与HDP,看直播质量都不错。

网友:
硬件:WiFi双频2.4G/5G,内存2+8g,高配置可以考虑蓝光语音。这些是目前选择盒子的最低要求,注意,华为、中兴一般不会虚标,其他杂牌虚标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地面波啊,还不用交费

网友:
移动的魔盒或者斐讯的n1可以试试

网友:
华为的EC6110

网友:
推荐泰捷机顶盒,关键是没有烦人的广告

网友:
二手移动的魔百盒刷机后很不错

网友:
可以试下淘宝上的外贸盒子,可以自由安装软件,性能也够强

网友A:
刚在X鱼上买了个ZXV10 B860AV2.1-A,S905核芯,2+8,带蓝牙和红外,100M有线,双频WIFI,55包邮,现已刷好系统,很好用。

网友:
既然是智能电视,直接装软件不香吗?盒子里面不还是软件

网友:
当贝,2+16G,4k高清无卡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在X鱼上买了个ZXV10 B860AV2.1-A,S905核芯,2+8,带蓝牙和红外,100M有线,双频WIFI,55包邮,现已刷好 ...

ZXV10 B860AV2.1-A,只是1+8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ZXV10 B860AV2.1-A,只是1+8G吧

引用 网友A:
刚在X鱼上买了个ZXV10 B860AV2.1-A,S905核芯,2+8,带蓝牙和红外,100M有线,双频WIFI,55包邮,现已刷好 ...

ZXV10 B860AV2.1-A

有wifi吗??

网友:
1+8的盒子刷机后都可以满足一般看电视需求,“本地电视台”这个要求不一定能满足,网络电视直播软件很少有能覆盖到本地电视台的……

网友:
盒子主要是资源 买那种 带商家自己iptv软件的盒子 绑定mac一机一码的 带直播和点播 比较快 比如itv  无名iptv 不要那种装通用软件的盒子 动不动更新 卡顿 不能用 又得下载

网友:
建议买外贸盒子  晶晨S912芯片的,   2G或3G内存的,库存机或二手机一百出头有交易

看到楼上有推介晶里S905的,便宜是便宜,但是905内置显卡相比912就差一个时代了,不建议上90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在X鱼上买了个ZXV10 B860AV2.1-A,S905核芯,2+8,带蓝牙和红外,100M有线,双频WIFI,55包邮,现已刷好 ...

你刷机后,蓝牙语音能用吗?我跟你买的是一家的,只是语音部分不好使,唯一的遗憾,如果你的功能都好用的话,请给一个固件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机后,蓝牙语音能用吗?我跟你买的是一家的,只是语音部分不好使,唯一的遗憾,如果你的功能都好用的 ...

只能刷天津改版那个固件,https://www.znds.com/tv-1131488-1-1.html,其他固件也可以用,但没有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