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计算机启动,技嘉主板报错码15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21-01-13):
有一台电脑,主板是技嘉GA-Z77X-UD3H,启动时,屏幕无任何显示,而且反复重启,CPU风扇微转,由于这个主板带报错码的,报错码是15,查了一下,这个码意思是:pre-memory north bridge initalizatio is started,是北桥有问题还是内存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先把内存重新插一下,确认插到位.
再有就是:有人说跟镁光内存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内存重新插一下,确认插到位.
再有就是:有人说跟镁光内存冲突.

之前一直正常,应该跟内存品牌没有关系,内存重新插拔后,显示故障码51,表明内存没有插好

网友B:
内存擦一下金手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擦一下金手指就好了

显示代码15是内存问题吗?谢谢!

网友C:
看评析说明书最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评析说明书最准确...

请问哪里可以下到评析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可以下到评析说明书?

主板说明书官方网站下载,随机附件里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说明书官方网站下载,随机附件里也有...

主板说明书下载了,查了下,15的意思是:pre-memory north bridge initalizatio is started,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板说明书下载了,查了下,15的意思是:pre-memory north bridge initalizatio is started,不知道这是什 ...

https://forum.giga-byte.co.uk/index.php?topic=12681.0

参考一下,不行就替换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forum.giga-byte.co.uk/index.php?topic=12681.0

参考一下,不行就替换法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