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今天发现,手机充电器可以给笔记本充电

楼主(2021-01-13):
2011年买的华硕i3-380m终于退休了,刚买了华硕灵耀14,这本子真轻薄啊,配了两个雷电接口,可以用来充电,原配的充电器是65w(20V*3.25A),昨天没带充电器回去,拿家里一条垃圾type-c充电线,插到老款5V1A手机充电器上,笔记本充电灯竟然亮了,开机,提示正在使用慢速充电,用USB测试仪串上去,发现充电电流有0.8A,但是由于充电赶不上耗电,电量还是持续降低的。
如果这样充电可行的话,在极端情况下,比如说出差时候忘带充电器,关机情况下充一夜,应该也可以恢复大部分电力,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充,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毕竟充电电压只有5v,而笔记本电池是串联的,电压远高于5v,或者说,是不是压根充不进?

网友A:
买个65W的氮化镓充电器就可以通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65W的氮化镓充电器就可以通吃了。

说的是极端情况,比如出差忘记带充电器了,找个type-c充电线还是容易的,如果一夜下来也能充个大差不离的,也就行了。

网友:
只要带USB Type-C的笔记本都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如果用手机快充头还能提升充电速度。

网友B:
确定你的适配器单5V? 那笔记本里有升压,除非笔记本内也是4.2v电池组供电的。
都显示慢速充电了,充不坏笔记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你的适配器单5V? 那笔记本里有升压,除非笔记本内也是4.2v电池组供电的。
都显示慢速充电了,充不坏笔 ...

老款htc的充电器,5v1a,今天又拿了个vivo的最高9v快充(插适配器usb-a口,应该不是pd快充)试了下,还是显示慢速充电。
看笔记本说明,支持65w的pd快充,没有写支持qc快充,所以要想快充,还得p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款htc的充电器,5v1a,今天又拿了个vivo的最高9v快充(插适配器usb-a口,应该不是pd快充)试了下,还是 ...

你的本本不算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本本不算老,不错

老的退休了,新买的灵耀14,支持pd充电

网友:
呵呵,我老的上网本,有一次拿错了移动硬盘,把充电宝插在双头USB上了,(原电池已损坏),没插电,直接开机了

楼主:
经过几天测试确定了,用usb-c线,可以给笔记本充电,但是充电电流很小,不够笔记本用的,所以电量会越来越少。
关机状态下可以慢慢把电量充满。
usb插在支持qc快充的充电宝上,还是慢充,说明笔记本是不支持qc快充协议的。

网友:
5V可以慢充,pd都是先有握手信号,确认了再输出19V,这样就快充了

网友:
我常用联想65W本本电源充手机,还是快充

网友(2021-02-13):
很少支持12V以下充电的,绝大多数要求15V以上才充电。。。

网友(2021-04-07):
pd的充电头 可用充电

网友:
买了台惠普战66四代锐龙版,C口必须要PD充电器才能充电。不过好在有DC圆口,18.5/19/19.5/20V电压的电源都能用,1块钱不到一个的转接头买了3个,到手发现不能用,然后拆开加了个识别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C:
跟不上时代了,我还没在笔记本上看到有C口的。

楼主(2021-05-09):
引用 网友C:
跟不上时代了,我还没在笔记本上看到有C口的。

新本,C口多,A口少,甚至都没有A口了。

网友(2021-06-08):
引用 楼主:
说的是极端情况,比如出差忘记带充电器了,找个type-c充电线还是容易的,如果一夜下来也能充个大差不离的 ...

我都是备两套,出差一套,在家一套,不用去公司,所以没有公司那套。这样就不会忘记了。

网友:
公司发的呆鹅的是圆口的,买了一条C转圆口的线,一个65W氮化镓1A1C的,出差就用氮化镓,在家用原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本,C口多,A口少,甚至都没有A口了。

A口太大,轻薄本就弃了。